2020中国崛起被动扛上美国!支持国产IC,推荐从我做起3

楼主(2020-03-25):
1.  目前性价比很好的小电流LDO  南京微盟ME6206A33XG   每盘3000只大概可以做到0.12元。    有3.0 3.3V等,大概300ma以内电流,
     大家使用的时候注意,压降*工作电流= 热耗散, 芯片不可以太热, 我一般300ma以上的应用都会用贵点的DCDC了。

2.  国产433~868 芯片  CMT2300A   含税价在3.9元/pcs 左右
     目前小弟公司的遥控器产品正在用这款开始设计,10年前用过弯弯的A7129  两者很相似。其实433很多收发一体的都相似的。

网友A:
支持国产!有没有国产的隔离放大器芯片、VFC芯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支持国产!有没有国产的隔离放大器芯片、VFC芯片?

亲 高端啊,小弟未知。 你可以百度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支持国产!有没有国产的隔离放大器芯片、VFC芯片?

想的太多了!神奇、古怪、威猛、超小、巨大、精密、另类的芯片,你还是找帝国主义的,天巢只有房地产和忽悠。

网友C(2022-07-08):
CMT2300A芯片可以直接用吗还是需要专用工具配置后才可以用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CMT2300A芯片可以直接用吗还是需要专用工具配置后才可以用?

不要什么专用软件配置的,人家在另外一贴里面详细说了,就是要熟悉各个寄存器的功能,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配置。官方也有例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不要什么专用软件配置的,人家在另外一贴里面详细说了,就是要熟悉各个寄存器的功能,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 ...

在哪个帖子,麻烦发下链接 谢谢

网友E:
国产芯片厂商也要给力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