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【每日话题】热敏电阻的测试方法及使用注意事项?有奖

楼主:
恭喜:@DVzhang   获得论坛送出的小礼物

请获奖用户给小喇叭发邮件:wangyq@21ic.com

为防止冒领,邮件格式为:电阻 + 用户名 + 注册邮箱 + 姓名 + 电话 + 地址

奖品自开奖起为获奖用户保留两周(2020年3月26日 至 2020年4月8日),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。

大家好,今天的每日话题由咱们的活跃用户:@神圣雅诗人  提供,论坛已奖励500家园币,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,戳我了解详情~

同时,大家如果有好话题、好想法,戳我给小喇叭投稿,一经采纳最高奖励1000家园币(多次采纳送礼品)~

下面正式开始我们的话题讨论~

不同电容的检测注意事项不一样,今天我们讨论一下热敏电阻:

当我们拿到一个热敏电阻,却不知道它是好是坏的时候,我们就可以通过万用表来检测它好坏,那么——

如何用万用表来检测热敏电阻的好坏呢?

检测热敏电阻又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呢?

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及想法,本话题结束后,将于 2020年3月26日,选出 1位 优质回帖用户,赠送小礼物~

网友A(2020-03-25):
额,竟然被选上了

楼主(点评):
哈哈恭喜恭喜

网友B:
首先需要明确是哪一种热敏电阻
热敏电阻分为负温度系数( NTC)热敏电阻和正温度系数(PTC)热敏电阻两种。
第一步:测量常温时的电阻值。将万用表置于合适的欧姆挡(根据标称电阻值确定挡位),测量两个管脚之间的电阻值,与标准对比,如果相差过大,则说明所测热敏电阻有问题。
第二步:测量温变时(升温或降温)的电阻值。在常温测试正常的基础上,即可进行升温或降温检测。用手捏住热敏电阻测电阻值,观察万用表示数,此时会看到显示的数据随温度的升高而变化(NTC表示减小,PTC表示增大),表明电阻值在逐渐变化。当阻值改变到一定数值时,显示数据会逐渐稳定。

网友C:
通过环境温度的变化来观察其电阻值变化

楼主(点评):
小哥哥你要是想得奖,再多补充点内容,要不怎么PK别人的分享啊哈哈

网友D:
有PTC NTC  有正向的 有反向的  总之就是会随着温度的变化 阻值发生变化 达到你想要的效果

网友E:
一,热敏电阻按温度系数分类:NTC,PTC!
二、测试好坏:万用表测量室温下的阻值,和在一定温度下的阻值!并对照厂家的阻温特性表,看该温度下阻值,精度,温度精度是不是在允许范围内!
三、使用注意事项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根据使用场景和B值,选取合适曲线的热敏电阻,例如:都是NTC的,一个25度----->100K,50度------>30K;另一个25度---->100K,50度----->10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根据场景最高温度,看对电路的影响;例如:对于NTC,温度高,阻值过小,造成电流过大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)并联小电容,避免突变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)与测量区域的充分接触,且避免受到其他功率过大的电路或者热源的影响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)避免特殊的存储环境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)最重要的还有一个:一致性
能想到的就这多了!若是还有其他的,应该是在使用过程中没碰到过!

网友E(点评):
补充一下,为啥觉得一致性重要,因为之前遇到过不需要准确测温,只需要高于阈值的报警信号就行,为了省成本没使用ADC,就是普通的IO口通过中断的形式触发报警!结果因为D触发器的特性和一致性的问题,不断调节匹配电阻和电路,还做一堆测试,快被累死!!!

网友F:
热敏电阻 我都是空测下电阻,手捏住在测一下,值明显变化 觉得就没坏,可以用,没分这么多

网友G:
消磁电阻用串灯泡法进行检测最直观

网友H:
一手拿热风筒,一手拿表笔测热敏电阻两脚,不管是正温系数还是负温系数,万用表的读数都会变化,(两种结果:1、正温的,从零变到无穷大;2、负温的,从有阻值变到零)。

网友I:
  1、热敏电阻我们的充电器产品是一定要用到的。因为我们的产品平常用的话,有时候环境会比较恶劣。比如说在温度过高的室外进行充电的话。那么充电器内的温度会更高。有时候能达到七八十度。

  2、这时候就需要温度保护了。温度保护,我们就用热敏电阻对它进行测量。这个电阻用的是贴片的。通常的话不容易坏。

  3、测量的方法也非常简单。就是把万用表打到电阻档位上。测量它的阻值。我们用的电阻是ntc103,所以他的阻值就是10K。阻值够的话就是正常的。如果有坏的,通常能够一眼就看出来。

  4、因为坏的它两边的金属会断掉。很明显就能看出来。这是贴片的热敏电阻。

  5、我们在电路交流与全桥之间也加了一个热敏电阻。这个电阻的作用主要是限流。上面我说的那个热敏电阻,主要作用是用来测试温度。然后依据测试的温度进行温度控制。这个插件的热敏电阻。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限制电流过大。对机器造成损害。

  6、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些大电流的机子。它需要的启动电流非常大。所以就需要热敏电阻对它进行限流。如果不限流的话。交流电这边的电流就会非常大。从而造成过流保护。

  7、他们俩的测量都是一样的方法。无论是贴片热敏电阻还是插件热敏电阻。都是用测量阻值的档位进行测量。然后给热敏电阻上加热。如果阻值下降了,那就是正常的。因为我们的都是负温度系数。所以用这个方法测量。相反,如果是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,那么加热时,它的阻值应当是上升的。

  8、其实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,就是看他的外表,外表破损的就是坏的。这也是在实践中最有效的方法。

网友J:
在电力电子产品中,用NTC检测温度应用很广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一,热敏电阻按温度系数分类:NTC,PTC!
二、测试好坏:万用表测量室温下的阻值,和在一定温度下的阻值! ...

恭喜您获得论坛送出的小礼物

请获奖用户给小喇叭发邮件:wangyq@21ic.com

为防止冒领,邮件格式为:电阻 + 用户名 + 注册邮箱 + 姓名 + 电话 + 地址

奖品自开奖起为获奖用户保留两周(2020年3月26日 至 2020年4月8日),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。

网友E(点评):
@21ic小喇叭 二姨家的美腻小喇叭,我期待许久的小礼品发货了吗?第一次中奖的时候我发了邮件你们会回复运单号,可是这次发了之后你们没有回我也没有收到有包裹的短信,是因为我的格式不对被忽略了吗?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E: 昨天发货了哦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E: 因为我是一周发一次货,攒够了人数,统一发货。

网友E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哦哦哦,了解了,有点太期待二姨的礼物了,尴尬ing ̄□ ̄||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E: 哈哈哈 小哥哥你还是不要太期待,毕竟是小喇叭送出的一份小礼,重在参与嘿嘿

网友E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礼轻情意重,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