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子电路设计

楼主(2020-03-25):
1:在实际产品开发中,大部分用的电源都是直流24V  然后转5V 3.3V居多
      譬如IC芯片的电容 一般都是0.1uf   我想知道这个电容的容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,查了半天资料  都是说经验可得。很是费解。
2:第二个就是其他电路中的电容,再用到时候如何计算。

3:有没有经验丰富的 朋友,给推荐本关于硬件研发的书籍。譬如如何选择芯片。设计电阻电容如何计算。等等。迷茫中

网友A:
一般的芯片会有外围电容电阻的计算方法,
电源滤波电容0.1uF很常见,哪里有供电哪里就近放一个,肯定不会错。
其它的电容参数一般芯片手册也会提供说明

网友B:
如何选择芯片。芯片大都偏向专业,  各种应用方向有特定芯片.
设计电阻电容如何计算。还是看教科书吧, 电路 和 模电 等

网友C:
电容怎么计算,这篇网文介绍的比较好: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src=11&timestamp=1585360040&ver=2243&signature=S2wEecoEgpCzMFown9B715XsD5qe-0B3iG8b60xoXNQCfB1s-tPkfN1XHFCvD7aQ76SLsnUcziUdn7ccdPNdEwlZHkTP-35l-S9QoMZQfBxqqfl1DLttPzejUgBWMTwK&new=1

网友D:
看ADI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最后章节有提到为何以前用0.1UF电容作滤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