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跟随器输入与输出产生偏差

楼主(2020-03-25):
实测结果是 第6脚是第3脚的1.09倍。

楼主:
老哥们 能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吗。 前后级全部切断了,无外部干扰。

楼主:
数据补上了。

楼主:
40V左右 第23脚就不太对了, 但是仍然保持3 6脚 1.09倍左右,

网友A:
R1为0的时候,也是这样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1为0的时候,也是这样吗

是的, R1为0 10M 都i这样 , 只有R1为100M的时候倍数大概是1.08倍,变化也不太大。

网友A:
分压电阻,都是10M,电流好小呀。
都缩小100倍试验下?
运放也是需要偏置电流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压电阻,都是10M,电流好小呀。
都缩小100倍试验下?
运放也是需要偏置电流的。

嗯,电阻改下是可以实现跟随的, 只是没想明白为什么会有个固定1.09倍偏差。

网友B:
你如果拿两只电压表同时测量这两个点的电压,就一样了。
或者你用34401A或类似万用表,并将其输入电阻设置为“高阻”,就一样了。

网友B:
想多了吧?

就是测量用的万用表的输入电阻导致分压比改变而引起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想多了吧?

就是测量用的万用表的输入电阻导致分压比改变而引起的。

你这种情况也是一种,都是信号源内阻太大。

@fzyuan :你指的是电位器内阻大吗? 他不就是一个可调的电阻吗,最大应该也就是200K呀
不是信号源内阻大,是分压器内阻大。 是万用表的输入电阻并联到了分压器上,改变了分压比。 当他再去测输出端的时候,由于万用表不在分压器上了,于是分压器的分压比又恢复了,所以他测得的输出端的电压总是同相输入端的1.09倍。 这是唯一的原因。

网友A:
楼主可以试试,万用表内阻的影响,也是可能的。
不过对楼主使用10M电阻,还是有异议,电阻越大,薄膜越薄,或激光切割的越多。搞这么大的分压电阻,没有必要的。

网友C:
肯定是引入测量工具的误差,就是测3脚。输入信号已经变化。万用表的输入电阻也就是10M,导致3脚的电压偏低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试试,万用表内阻的影响,也是可能的。
不过对楼主使用10M电阻,还是有异议,电阻越大,薄膜越薄, ...

测量引入的误差占大头。
分压电阻的取值看运放的IB,OP07 的IB,TI的常温最大是6nA,ADI的最大是1nA,楼主当前用的阻值即使输入10V也能提供0.909uA电流,引入的误差最大也就是在0.66%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测量引入的误差占大头。
分压电阻的取值看运放的IB,OP07 的IB,TI的常温最大是6nA,ADI的最大是1nA,楼 ...

说的有道理,可能是这个原因。

网友E:
运放虽然输入阻抗很大,但是你用几M的电阻做输入,没有偏差就怪了

楼主:
好的,谢谢大家,我明天去测量试试,然后把结果发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如果拿两只电压表同时测量这两个点的电压,就一样了。
或者你用34401A或类似万用表,并将其输入电阻设置 ...

OK,明天我2个一起测量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试试,万用表内阻的影响,也是可能的。
不过对楼主使用10M电阻,还是有异议,电阻越大,薄膜越薄, ...

嗯嗯,谢谢, 我是为了让电流 小一点,电压非常高的时候不要烧坏OP07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如果拿两只电压表同时测量这两个点的电压,就一样了。
或者你用34401A或类似万用表,并将其输入电阻设置 ...

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,为什么电压达到40V以后  第二脚和第3脚电压相差变大很多,而之前基本保持一致。

楼主:
如果说是串表引入的比值变化,那2,3脚为什么在40V以后就相差越来越大了。 40V一下的时候还勉强能保持一致。且第2脚电压与第6脚电压也相差很多。

网友F:
R1为什么不设置成0欧姆?有什么意义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嗯嗯,谢谢, 我是为了让电流 小一点,电压非常高的时候不要烧坏OP07。

在23并联二个反向的二极管,如4148不是保护了吗?

多余的操作, OP07内部就有。外部电阻有10M,就是1000V输入,其电流也就0.1mA,OP07绝对安全。

网友G:
您的问题得到大家积极讨论,奖励您100家园币,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,欢迎体验~

楼主:
确实因为表阻抗的影响, 数据更新了, 用高阻测的话和3-6 2个表一起测量结果一样,。

楼主:
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第2脚和第6脚,为什么会在40V 以后开始出现偏差,而且还是一个没比例关系的偏差,

楼主:
表对第二脚的干扰是否是如图所示,那么为什么电压到40V以后输出电压溢出,但是第2脚电压还能一直增加, 不应该是VOUT*RX/(R1+RX)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R1为什么不设置成0欧姆?有什么意义?

额。设置为0也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R1弄大到910k~1Meg,R1再并联电容0.1uF或更小。

嗯,结果一样的,就是表影响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23并联二个反向的二极管,如4148不是保护了吗?

嗯嗯, 也是一种方法

再外加二极管就是蛇足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第2脚和第6脚,为什么会在40V 以后开始出现偏差,而且还是一个没比例关系的偏差,[em:1: ...

不同的输入电压改变了IB,IB不是个常数。还有PCB表面的电阻也在改变。反正一个糸统在高阻,外部的因素的影响更大,因此一般1K-100K间取值。不宜高阻。

网友F:
加上Rx做什么用的,问题解决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加上Rx做什么用的,问题解决了吗

解决了, 就是表的阻抗太低了, 然后就相当于在2或者3脚加个RX 。然后表笔撤掉就相当于没这个阻值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。2个表一起测或者用高阻就解决了。

网友C:
输入保护差分电压允许30V输入,过了就有击穿的风险。

网友E:
电源允许最高多少?整到40V,应该超出工作范围了吧

网友I(2020-08-26):
图上画的运放正负电源接反了,不知道实际接的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