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信号检测,支持国产!

楼主(2020-03-25):
检测0~100V左右电压,全部采用国产器件,一块电路板上这样的模拟信号检测有16路以上。
第一种方案: 电阻分压0~2V——>模拟信号隔离——>ADC 。
目前国内的模拟信号隔离器件很难找,找到的几家都是体积很大的隔离模块,功耗也很大。
第二种方案: 电阻分压——>VFC转化——光耦隔离——CPU 。
找了一下,目前国内的VFC芯片也难找,没找到 。
请问一下大家,
上述方案1,是否有合适的国产模拟信号隔离器件?
方案2,是否有合适的国产VFC芯片?
是否还有其它比较好的方案?

网友A(点评):
隔离耐压要多少? 测量误差允许多少?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你好,隔离电压AC1680以上,精度要优于0.6%

网友B(点评):
楼主在后面提出了比较奇葩的要求,一个可以用VFC的信号,居然要1~10M的采样率。基本等于有困难要上,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了。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B: 采样率可以降低,检测信号直流,检测周期几十毫秒,之前选了1KSPS的ADC,项目经理说小了,几兆的好。。。

网友C:
我有现成的方案,你想体积做多小?

网友D:
又是推销 电压转pwm芯片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又是推销 电压转pwm芯片的吗?

你好,不是改变占空比,是改变频率,有合适的推荐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有现成的方案,你想体积做多小?

你好,请问你是用隔离模块吗?是B1吗?

网友C:
B1 0505S

网友C:
就是你说的 方案一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好,不是改变占空比,是改变频率,有合适的推荐吗?

改变频率的,就是用cd4046,然后把其中一个R,改成恒流。也能用

网友E: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src=11&timestamp=1585120724&ver=2237&signature=trn0jMU9IzaKiyzbVk8bfTeUgkb8pBZAkk8YmOWNhVe9PhRzwcJYeCGwnMSCMSi9ibkIgk2yaU0*xQeaQFZPKmj9k4vHDXLVi25SszjOw17wLcyQrJTBYirPVCUosQ*b&new=1
这篇**里列出来很多方案,但是却没有找到国产的隔离放大器。

楼主:
不好意思,刚刚发帖数量超限了,
0505S应该是DC5V-DC5V的隔离电源吧?
如果不是,能否详细说一下隔离器的厂家,或者手册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改变频率的,就是用cd4046,然后把其中一个R,改成恒流。也能用

你好,CD4046是锁相环电路吗?这个好像跟我说的0~2V不同电压转换不同频率不太一样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src=11&timestamp=1585120724&ver=2237&signature=trn0jMU9IzaKiyzbVk8bfTeUgk ...

谢谢!
里面说“隔离放大器,这个是个终极的宝贝啊,有很多厂家都有,中国小厂一堆生产这种东西的。”,不知道上哪找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好,CD4046是锁相环电路吗?这个好像跟我说的0~2V不同电压转换不同频率不太一样吧? ...

CD4046有个vco。可以把电压转换成频率,但是线性差,需用恒流源替代振荡电阻R

网友D:
AD7741 也是压频转换,不过就贵了。

网友F:
隔离模拟信号传输的模块,纯国产零件的少吧,我用的光隔离放大器,安华高科的。

VFC,电荷平衡的比较好,但是很贵,我都是自己用MCU来配合做VFC,线性好,长期稳定性高。

网友G:
国产也没有什么卖点,价格不便宜
而且现在大家能买的多所谓原装进口,基本是国产芯片厂出白板,经销商自己激光刻字出来的

网友H:
不建议隔离模拟信号,应该尽量在前端数字化,数字信号容错性好,容易隔离。 模拟信号隔离 坑 太多了。

1、16路 信号 是否 共地, 或者 全部独立 ?
2、是否要求同步测量, 测量速度最低要求是多少 -- 1次/秒、  1K次、 100K次 ?
3、隔离距离最远是多少?
4、测量分辨率最低要求,测量精度最低要求
5、现场工作温度范围

网友I:
您的问题得到大家积极讨论,奖励您100家园币,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,欢迎体验~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不建议隔离模拟信号,应该尽量在前端数字化,数字信号容错性好,容易隔离。 模拟信号隔离 坑 太多了。

1、 ...

你好,谢谢指导!
1.16路不共地,是独立的;
2.CPU资源不够,无法同步测量,通过片选选择通道,测量速度1MSPS左右~10MSPS左右;
3.隔离要求不低于AC1680;
4.测量精度不超过0.6%;
5.温度范围至少-40~85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国产也没有什么卖点,价格不便宜
而且现在大家能买的多所谓原装进口,基本是国产芯片厂出白板,经销商自己 ...

我们原来都是用进口芯片,哪一天断货就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隔离模拟信号传输的模块,纯国产零件的少吧,我用的光隔离放大器,安华高科的。

VFC,电荷平衡的比较好, ...

国内是不好找,贵点都无所谓。用外国的受制于人,哪天不供货就玩完了

网友A:
我理解这样: 隔离耐压 2.5KV,安全点就5KV耐压。  误差允许满量程的 0.6% 。
16路汇总。 采集速率不高,实时性也不高。

网友J:
建议:1:前端最好还是数字化,目前便宜的MCU一大把,还能做成量产自跟踪实现较高精度,只需通讯隔离即可,输入是功率信号的话,还能直接上面取电。
2:实在不想弄,以前有一种工业用的安全栅模块,三隔离的(电源(24V)、输入、输出),输入是4~20mA或者选1~5V的,也或定制0~10V的
3:自己要有旺盛的精力可以用霍尔设计一款,也可以用光耦自己做,就是需要自己去定一下标

网友A:
用国产料: 金升阳电源,华大的ARM,中科微的RF transceiver .  应该性能和价格都还不错。

网友A:
没看到你还要这个要求: 测量速度 1MSPS左右~10MSPS左右。 前面建议不算数了。
10MSPS, 8比特,就是80MBPS 码率。
得买3PEAK ADC 采集, 然后转光纤接口。这个接口不是国产的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谢谢指导!
1.16路不共地,是独立的;
2.CPU资源不够,无法同步测量,通过片选选择通道,测量速度1 ...

5、 好解决,不是难点。

1、16路独立通道,成本就不是第一考虑因素
2、同步测量、速度要求高达 1 ~ 10 Msps, 这个要求非常高, 模拟信号隔离方案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做到这么高的频响,目前看来,只能前端数字化。
3、可以使用 荣湃 公司的 10MHz 高速数字隔离 芯片(较勉强,一次传两bit可以满足最低要求),普通光耦、常见的“高速”光耦都难满足要求,或者找找 高速激光通信组件(俺没接触过)
4、精度 0.6%, 则要求至少 9bit ADC,结合 2 的速度要求,指标也相当高  -- 兆易创新 的 F303 ADC片内 速度2.6M,但其似乎不支持 外源输入 同步触发(没有仔细看其PDF,也许其触发源 定时器 TM1~8 支持外部输入?),略偏贵
     华芯微特的 SWM100 在PDF文档 简介中号称支持外部PWM触发(待全文阅读,仔细验证),但速度只有 1Msps,一片 ¥4~5块钱,比较厚道
    同步触发信号可以隔离,有可能需要 硬件、软件、算法等措施解决 同步延迟问题(好消息是这个延迟是生产出来就基本固定了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到你还要这个要求: 测量速度 1MSPS左右~10MSPS左右。 前面建议不算数了。
10MSPS, 8比特,就是80MBPS  ...

谢谢指教!
看来采样率要求1MSPS左右~10MSPS左右是有点高了!可以适当降低到几K~1M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建议:1:前端最好还是数字化,目前便宜的MCU一大把,还能做成量产自跟踪实现较高精度,只需通讯隔离即可, ...

谢谢指教,
可以考虑前端数字化,但是不想太多的数字电路,可能会影响前端的浪涌、静电等试验。
隔离模块也不想考虑,体积太大了,好像功耗也挺高的,一块板子上放16个难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5、 好解决,不是难点。

1、16路独立通道,成本就不是第一考虑因素

谢谢,华芯微特的MCU真不错,功能强大价格便宜,可惜我不会用MCU,有机会要研究一下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国内是不好找,贵点都无所谓。用外国的受制于人,哪天不供货就玩完了

国内的芯片厂,要买点东西,脸都臭得要死
反而国外大厂,礼貌客套,童叟无欺

网友K:
上海川土微有模拟隔离器件,前两天找隔离CAN的时候瞅了一眼。你可以去看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教!
看来采样率要求1MSPS左右~10MSPS左右是有点高了!可以适当降低到几K~1M
...

需求能够这样随意变。估计是个子虚乌有的项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需求能够这样随意变。估计是个子虚乌有的项目

倒不一定是子虚乌有,更可能是楼主不清楚要做啥,被测信号的性质还不清楚,也不知道采样率和信号应该是什么关系。

xch
那就是说被楼主搞成子虚乌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上海川土微有模拟隔离器件,前两天找隔离CAN的时候瞅了一眼。你可以去看看 ...

谢谢提醒,有朋友也给我推荐了,他们确实有模拟隔离芯片计划,今年底上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求能够这样随意变。估计是个子虚乌有的项目

需求没有对采样率定义,但是定义了每个通道检测周期几十毫秒。因为我要分别检测,每一路的检测周期就要X16,之前找了1ksps是ADC,项目经理说低了,说几M的好,没注意到光耦隔离对速率的影响。适当降低采样率是可以的,并非子虚乌有,也并非随意改变需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倒不一定是子虚乌有,更可能是楼主不清楚要做啥,被测信号的性质还不清楚,也不知道采样率和信号应该是什 ...

谢谢,
被测信号是直流,需求没有对采样率定义,但是定义了每个通道检测周期几十毫秒。因为我要分别检测,每一路的检测周期就要X16,之前找了1ksps是ADC,项目经理说低了,说几M的好,没注意到光耦隔离对速率的影响。适当降低采样率是可以的

xch
那我的建议仍然有效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
被测信号是直流,需求没有对采样率定义,但是定义了每个通道检测周期几十毫秒。因为我要分别检测 ...

高精度的模拟隔离器一般是没有那么高带宽的,所以高速采样没用。
而且被测信号本身是直流,低速的,所以高速采样就是非必须的。

我的建议:
采用前端直接数字化,用低速光耦对数字信号隔离就可以了。
也就是在前端,每个通道用一片内置ADC的MCU,以UART通讯,主控MCU用UART通过光耦读数。
滤波啥的都由前端MCU完成了,隔离电源的功率也极小。
这样的成本应该会低于模拟隔离,而且调试难度也不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高精度的模拟隔离器一般是没有那么高带宽的,所以高速采样没用。
而且被测信号本身是直流,低速的,所以 ...

谢谢指教,MCU当ADC用的建议挺好的,但是我对MCU的编程、烧写程序不熟悉,上手快吗?16个MCU是不是要16个编程接口?

网友L:
我们有国产ADC,12位、85M的。自主正向研发的,核芯互联了解一下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