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76E003做modbus通信

楼主(2020-03-25):
有人用003和做过modbus通信吗??

网友A:
你可以问问有没有人用51做

网友B:
有啊  坛子里我有发,现成代码.

网友C:
串口能收能发就可以做的

网友D:
master, slave.
用串口轉rs485即可

网友E:
不如用051座

网友F:
这个直接移植标准的modbus协议就可以了,和51什么的都没关系的。

网友G:
与单片机无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啊  坛子里我有发,现成代码.

好的,我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啊  坛子里我有发,现成代码.

比如本机地址是0xf,想得到40001到40012寄存器的值,是不是发送0xf+03(读保持寄存器)+00+00+00+0xc+crc0+crc1,发送完之后,等待接收,判断接收的recv_buf[2]是不是等于0xc*2,然后recv_buf[3]和recv_buf[4]是40001,recv_buf[5]和recv_buf[6]是40002,。。。。。以此类推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比如本机地址是0xf,想得到40001到40012寄存器的值,是不是发送0xf+03(读保持寄存器)+00+00+00+0xc+crc0 ...

是的  看看我在新唐论坛发的一个m051的解析代码  就明白了 很简单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的  看看我在新唐论坛发的一个m051的解析代码  就明白了 很简单的

好的,谢谢

网友H(2021-09-02):
好好的,这芯片也缺货了,现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