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 NV32F101x 单片机时钟OSC模块介绍

楼主(2020-03-25):
 3.2.1 简介
OSC 模块为 MCU 提供时钟源。OSC 模块可与外部晶振或谐振器一起为 MCU 生成用作参考时钟或总线时钟
的时钟。
 3.2.2 特性
OSC 模块的主要特性有:
 支持 32kHz 晶振(低范围模式)
 支持 4–24 MHz 晶振和谐振器(高范围模式)
 自动增益控制(AGC),可使用低功耗模式优化两个频率范围内的功耗(低增益模式)
 两种频率范围内均具有高增益选项:32 kHz,4–24 MHz
 电压和频率滤波功能,确保时钟频率和稳定性
 支持通过 ICS 使能

楼主:
 3.2.3 结构框图
请参见下图 OSC 模块结构框图。
OSC 模块使用晶振或谐振器生成三个振荡器时钟滤波信号(XTL_CLK)。XTL_CLK 可在停止模式下工作,
因为它们来自始终通电的硬件模块。OSCOS 决定 OSC_OUT 是来自内部振荡器(XTL_CLK)还是直接来自 EXTAL
引脚上设定的外部时钟。OSCOS 信号允许 XTAL 引脚用作 I/O 或测试时钟。

楼主:
下表介绍用户可访问的 OSC 模块信号。参见芯片级规格,了解外部引脚上实际连接了哪些信号。

楼主:
3.2.4 结构框图外部晶振/谐振器连接
晶振/谐振器频率参考的连接如图 3.2 和图 3.3 所示。在使用低频、低功耗模式时,唯一的外部组件就是晶振或谐振器本身。在其他振荡器模式下,需要使用负载电容器(C x ,C y )和反馈电阻器(RF)。另外,高增益模式下还要使用串联电阻器(RS)。数据表中列出了建议的组件值。

网友A:
输入选择32khz的频率的时候,这么低的频率可以干什么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