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 NV32F101x 单片机时钟OSC模块的三种状态解析

楼主(2020-03-25):
OSC 模块有三种状态。状态图如下图所示:

楼主:
EN引脚的解析:
EN 由 OSC_CR[OSCEN]、停止、OSC_CR[OSCSTEN]和外部请求(ICS_OSC_EN)所确定。详情可参见下表。

楼主:
第一个状态关断态的解析:

只要 EN 信号被否定,便进入关态。进入该状态后,XTL_CLK 和 OSC_OUT 为静态。该状态下,EXTAL 和 XTAL 引脚亦从所有其他振荡器电路去耦。OSC 模块电路配置为消耗最小的电流

楼主:
第二个状态振荡器启动状态的解析:
只要振荡器首次使能,振荡器便进入启动状态(EN 转换为高电平),并且 OSC_CR[OSCOS]为高电平。该状态下,OSC 模块使能,开始振荡但尚未稳定。当振荡幅度变得足够大,可以通过输入缓冲区时,XTL_CLK 开始为计数器提供时钟源。当计数器看到 XTL_CLK 的 4096 个周期时,振荡器可视作稳定,并且 XTL_CLK传输至输出时钟 OSC_OUT。

楼主:
第三个状态振荡器稳定状态的解析:
只要振荡器使能,振荡器便进入稳定状态(EN 高电平),OSC_CR[OSCOS]为高电平,并且计数器能看到 4096 个 XTL_CLK 周期(CNT_DONE_4096 为高电平)。在此状态下,OSC 模块在 OSC_OUT 上产生稳定的输出时钟。其频率由所用的外部组件确定。

网友A:
基本上所有的MCU开启振荡器后,需要有个短暂的延时,或者需要做循环稳定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