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调试器烧完程序需要拔掉么?

楼主(2020-03-25):
最近使用STLINK时遇到以下问题,
使用STLINK给开发板烧完程序(STLINK仍然连接电脑和开发板)程序可以正常运行;
拔掉STLINK的USB接口(20pin排针仍然连接开发板)时,程序出现了错误;
移除STLINK的USB接口及20pin排针,程序恢复正常。
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上述问题?下载完程序只拔USB接口为啥不行呢,20pin排针拔起来太费劲了。

网友A:
拔掉STLINK的USB接口(20pin排针仍然连接开发板)时,  可能是有问题的,  原因是编程口给编程器供电了, 有机会通过编程口控制 MCU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拔掉STLINK的USB接口(20pin排针仍然连接开发板)时,  可能是有问题的,  原因是编程口给编程器供电了, 有机 ...

那这个每次都要拔出来20pin的话太费事了,是我这个烧写器设计问题还是共性,版主有遇到过么?

楼主:
问一下大家使用独立的ST-LINK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?

网友B:
只拔电脑端的USB口的话,好像芯片一直处于复位状态的。
嫌插拔20Pin费事的话,就一直连着好了。或者用SWD,5个引脚就可以了。现在应该很少人还用JTAG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拔电脑端的USB口的话,好像芯片一直处于复位状态的。
嫌插拔20Pin费事的话,就一直连着好了。或者用SWD, ...

我就是用的SWD模式的

网友C:
正常来讲,调试线接不接着不该影响功能调试或运行的。
你这个问题,重点检查下你的供电和接地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正常来讲,调试线接不接着不该影响功能调试或运行的。
你这个问题,重点检查下你的供电和接地情况。
...

20pin信号中有GND信号,如果20pin排线连着的那他们的地就应该是一个地,应该不是共地问题。

网友D:
一般情况下应该不受影响,但出现楼主这种情况可以理解的,拔掉USB后stlink的管脚状态不受控了,也许是悬空状态,也许板子还能给它供一部分电,再加上插拔USB带来的不确定性,是有可能引起CPU无法正常运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