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合泰单片机的问题

楼主:
有大佬帮忙看一下吗?
我在使用合泰的单片机的时候,遇到一个问题,定时器1ms中断一次,计数1000次,就是1s,然后在while(1)里面判断,如果到达1000就IO翻转一下,然后发现一直都没有进入判断,如果把判断放到中断里面就可以实现,
然后我进行了测试,while(1)里面一直IO翻转,1000次计数的判断到了就把IO口拉低,关闭定时器中断,还是没有进去
下面是代码和逻辑分析仪抓取的波形,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,还是说我的代码有问题

网友A(2020-03-25):
中断里有while死循环?进去就出不来了。

网友B(点评):
不是,是合泰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

网友A(点评):
中断里用的变量都要加volatile,不然搞点莫名其妙的问题,浪费时间。

网友C:
把while去掉,time-1000ms到了就清零

网友B(点评):
死循环也进中断的,狗也关了,不会复位

网友C(点评):
回复 网友B: 进中断我知道,但是死循环IO不翻转呀

网友C(点评):
回复 网友C: 你意思只翻转一次

网友B(点评):
哦哦 ,我知道了,你们误解了,这个是两张图片,前面的是中断的,中间那张代码图片是main的

网友D:
time_1000ms到了之后先清零再做别的动作 还有是不是没定义成全局变量?

网友B(点评):
不是,找到问题了,合泰的单片机在中断函数和主函数里面都用到的变量需要volatile声明一下

网友E(点评):
回复 网友B: 这个不是合泰单片机的问题,是所有单片机只要中断、主程序都用的变量,一定加volatile

网友B(点评):
回复 网友E: 没有吧,我之前用的单片机都是不需要的

网友F:
这么简单的代码也要问,中断函数里怎么会有死循环?

网友B(点评):
中间的那个图片是main的,我图片放得不好,不是中断的whi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