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D其实真的很简单!

楼主:
Hi,同学们
熊猫老师来啦~
PID是不是你的心头之“恨”
小朋友头上是不是有很多问号
其实它很“简单”
接下来我们来看!

0、PID前言

PID已经有105年的历史了。

它并不是什么很神圣的东西,大家一定都见过PID的实际应用

类似于这种:需要将某一个物理量“保持稳定”的场合(比如维持平衡,稳定温度、转速等),PID都会派上大用场。

那么问题来了:

比如,我想控制一个“热得快”,让一锅水的温度保持在50℃  。

这么简单的任务,为啥要用到微积分的理论呢?

你一定在想:

这不是so easy嘛~  小于50度就让它加热,大于50度就断电,不就行了?几行代码用Arduino分分钟写出来。

没错~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,确实可以这么干~

但是,换一种说法,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:

如果我的控制对象是一辆汽车呢?

要是希望汽车的车速保持在50km/h不动,你还敢这样干么

设想一下,假如汽车的定速巡航电脑在某一时间测到车速是45km/h

它立刻命令发动机:加速!

结果,发动机那边突然来了个100%全油门,嗡的一下,汽车急加速到了60km/h。这时电脑又发出命令:刹车!

结果,吱...............哇............(乘客吐)

所以,在大多数场合中,用“开关量”来控制一个物理量,就显得比较简单粗暴了。有时候,是无法保持稳定的。因为单片机、传感器不是无限快的,采集、控制需要时间。

而且,控制对象具有惯性。比如你将一个加热器拔掉,它的“余热”(即热惯性)可能还会使水温继续升高一小会。

这时,就需要一种『算法』:

它可以将需要控制的物理量带到目标附近

它可以“预见”这个量的变化趋势

它也可以消除因为散热、阻力等因素造成的静态误差

....

于是,当时的数学家们发明了这一历久不衰的算法——这就是PID。

你应该已经知道了,P,I,D是三种不同的调节作用,既可以单独使用(P,I,D),也可以两个两个用(PI,PD),也可以三个一起用(PID)。
这三种作用有什么区别呢?客官别急,听我慢慢道来

我们先只说PID控制器的三个最基本的参数:KP,Ki,KD。

1、P

P就是比例的意思。它的作用最明显,原理也最简单。我们先说这个:

需要控制的量,比如水温,有它现在的『当前值』,也有我们期望的『目标值』。

当两者差距不大时,就让加热器“轻轻地”加热一下。要是因为某些原因,温度降低了很多,就让加热器“稍稍用力”加热一下。

要是当前温度比目标温度低得多,就让加热器“开足马力”加热,尽快让水温到达目标附近。

这就是P的作用,跟开关控制方法相比,是不是“温文尔雅”了很多

实际写程序时,就让偏差(目标减去当前)与调节装置的“调节力度”,建立一个一次函数的关系,就可以实现最基本的“比例”控制了~

KP越大,调节作用越激进,KP调小会让调节作用更保守。

要是你正在制作一个平衡车,有了KP的作用,你会发现,平衡车在平衡角度附近来回“狂抖”,比较难稳住。

如果已经到了这一步——恭喜你!离成功只差一小步了~

2、D

D的作用更好理解一些,所以先说说D,最后说i。

刚才我们有了P的作用。你不难发现,只有P好像不能让平衡车站起来,水温也控制得晃晃悠悠,好像整个系统不是特别稳定,总是在“抖动”。

你心里设想一个弹簧:现在在平衡位置上。拉它一下,然后松手。这时它会震荡起来。因为阻力很小,它可能会震荡很长时间,才会重新停在平衡位置。

请想象一下:要是把上图所示的系统浸没在水里,同样拉它一下 :这种情况下,重新停在平衡位置的时间就短得多。

我们需要一个控制作用,让被控制的物理量的“变化速度”趋于0,即类似于“阻尼”的作用。

因为,当比较接近目标时,P的控制作用就比较小了。越接近目标,P的作用越温柔。有很多内在的或者外部的因素,使控制量发生小范围的摆动。D的作用就是让物理量的速度趋于0,

只要什么时候,这个量具有了速度,D就向相反的方向用力,尽力刹住这个变化。

kD参数越大,向速度相反方向刹车的力道就越强。

如果是平衡小车,加上P和D两种控制作用,如果参数调节合适,它应该可以站起来了~欢呼吧

等等,PID三兄弟好想还有一位。看起来PD就可以让物理量保持稳定,那还要I干嘛?

因为我们忽视了一种重要的情况:

3、i

还是以热水为例。假如有个人把我们的加热装置带到了非常冷的地方,开始烧水了。需要烧到50℃。

在P的作用下,水温慢慢升高。直到升高到45℃时,他发现了一个不好的事情:天气太冷,水散热的速度,和P控制的加热的速度相等了。

这可怎么办?

P兄这样想:我和目标已经很近了,只需要轻轻加热就可以了。

D兄这样想:加热和散热相等,温度没有波动,我好像不用调整什么。

于是,水温永远地停留在45℃,永远到不了50℃。

作为一个人,根据常识,我们知道,应该进一步增加加热的功率。可是增加多少该如何计算呢?

前辈科学家们想到的方法是真的巧妙。

设置一个积分量。只要偏差存在,就不断地对偏差进行积分(累加),并反应在调节力度上。

这样一来,即使45℃和50℃相差不太大,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只要没达到目标温度,这个积分量就不断增加。

系统就会慢慢意识到:还没有到达目标温度,该增加功率啦!

到了目标温度后,假设温度没有波动,积分值就不会再变动。这时,加热功率仍然等于散热功率。但是,温度是稳稳的50℃。

Ki的值越大,积分时乘的系数就越大,积分效果越明显。

所以,I的作用就是,减小静态情况下的误差,让受控物理量尽可能接近目标值。

I在使用时还有个问题:需要设定积分限制。防止在刚开始加热时,就把积分量积得太大,难以控制。

这篇就写到这里。要想直观地体验PID的控制作用,需要一个具体的东西来调试。

免责声明:整理本文出于传播相关技术知识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

给我们的公众号来个关注呗~

以上内容来源于公众号「嵌入式ARM」
每天教你一个小知识
扫码关注更多

网友A(2020-05-18):
那个动图,应该是维基百科上的吧,看着很熟悉。

网友B:
平时看书也只能看到一半,这个也是

网友C:
  经典的PID控制模型都是从频域分析出发,因而也就造成:概念好理解,整定不容易。流畅甚广的都是经验法,试凑法等,真正要用的时候愁死个人,有的温控系统运行一 次就半个小时以上,凑一次不行,两次不行,很快就没信心了,所以要熟悉PID整定才是真正的熟悉PID控制!

网友D:
我就想知道继电器输出的加热模式下,怎么做控制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我就想知道继电器输出的加热模式下,怎么做控制。

如附图所示,选PID增量方式,参数设置如图时,继电器控制的周期大概在半分钟左右,温度的波动幅度大概在0.3度左右。
  要点:控制周期选10毫秒,每10毫秒计算刷新一次PID输出值,更新加热功率,当计算得到的加热功率大于等于总功率的70%时开启加热,当计算得到的加热功率小于总功率的30%时关闭加热。
增量式PID参数的整定照旧,会就会,不会就算了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如附图所示,选PID增量方式,参数设置如图时,继电器控制的周期大概在半分钟左右,温度的波动幅度大概在0 ...

理论上是这样,但是我们中间还需要考虑加热模块的余热,反应速度,以传感器误差,传感器反应速度,散热什么的。
加上这些因素之后,我就没调出来过。只能根据温度传感器来控制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理论上是这样,但是我们中间还需要考虑加热模块的余热,反应速度,以传感器误差,传感器反应速度,散热什 ...

资源比较充裕的话试试将控制周期调到1毫秒左右,其它条件不变,如果手头有条件的话建议测试一下看看效果,不方便就算了!

网友E:
PID控制的自整定,很麻烦。
能搞好的,都是高高手。

网友(2022-01-21):
我自己写了个自整定的PID控制油浴(开放式的不锈钢壳体,没有再装外壳),加热功率1KW,控温范围环境温度+20度~150度,自整定出来的参数控制温度,在室温为12度、油温为12度时,控温到40度,总用时15分钟左右到达40度,过冲0.06度,测量温度的显示值波动在+/-0.01度以内,测量温度的显示精度为0.001度,没有用过高精度 的温度计校准过,只用过0.01的的温度计校准过,测量精度还行。但是公司领导要求做到控温精度0.001度,哎感觉好难啊,给位大佬,有没有好的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