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 NV32F101x 单片机时钟OSC模块四种振荡器模式介绍

楼主(2020-03-25):
振荡器是一个皮尔斯型振荡,支持外部晶振或谐振器,可在下表所示之频率范围内工作,这些模式假定 EN = 1OSC_CR[OSCOS] =1。

楼主:
低频率、高增益模式
在低频率、高增益模式下(OSC_CR[RANGE] = 0、OSC_CR[HGO] = 1) ,振荡器使用简单的逆变器类放大器。增益设置为可获得轨到轨振荡幅度。此模式下的振荡器输入缓冲区为单端式。它为电压滤波提供低通频率过滤和迟滞功能,并将输出转换为逻辑电平。

楼主:
低频率、低功耗模式
在低频率、低功耗模式下(OSC_CR[RANGE] = 0、OSC_CR[HGO] = 0),振荡器使用增益控制环路来最大程度地降低功耗。随着振荡幅度的增加,放大器电流下降。这种状况将持续,直到所需的幅度到达稳态。此模式下的振荡器输入缓冲区为单端式。它为电压滤波提供低通频率过滤和迟滞功能,并将输出转换为逻辑电平。在该模式下,放大器输入、增益控制输入和输入缓冲区输入均为容性耦合,以提升漏电容差(对EXTAL 的直流电平不敏感)。
该模式下,集成了除谐振器本身以外的所有外部元器件,包括:负载电容和反馈电阻,可偏置 EXTAL。

楼主:
高频率、高增益模式
在高频率、高增益模式下(OSC_CR[RANGE] = 1、OSC_CR[HGO] = 1),振荡器使用简单的逆变器类放大器。增益设置为可获得轨到轨振荡幅度。此模式下的振荡器输入缓冲区为单端式。它为电压滤波提供低通频率过滤和迟滞功能,并将输出转换为逻辑电平

楼主:
高频率、低功耗模式
在高频率、低功耗模式下(OSC_CR[RANGE]=1、OSC_CR[HGO]=0),振荡器使用增益控制环路来最大程度地降低功耗。随着振荡幅度的增加,放大器电流下降。这种状况将持续,直到所需的幅度到达稳态。此模式下的振荡器输入缓冲区为差分式。它为电压滤波提供低通频率过滤和迟滞功能,并将输出转换为逻辑电平。

网友A:
低功耗可以理解,那个高增益的目的是什么呢?可以达到什么要求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