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
NV32F101x 单片机时钟ICS模块的7种状态解析

楼主(2020-03-25):
(无正文)

楼主:
FLL 内部启用(FEI)
FLL 内部启用(FEI)模式是默认工作模式,当出现以下所有条件时进入该模式:
❖ 00b 写入 ICS_C1[CLKS]。
❖ 1b 写入 ICS_C1[IREFS]。
在“FLL 内部启用”模式下,ICSOUT 时钟从 FLL 时钟获得,FLL 时钟由内部参考时钟控制。FLL 环路将频率锁定到内部参考频率的 1280/1536/1920 倍(根据 ICS_C2_PRS 位选择)。内部参考时钟源已启用。

楼主:
FLL 外部启用(FEE)
出现以下所有条件时,进入 FLL 外部启用(FEE)模式:
❖ 00b 写入 ICS_C1[CLKS]。
❖ 0b 写入 ICS_C1[IREFS]。
❖ 对 ICS_C1[RDIV]和 OSC_CR[RANGE]进行写操作可将外部参考时钟分频到 31.25kHz 至 39.0625kHz 范围内(1024 倍频除外,范围:37.5kHz 至 39.0625kHz)
在“FLL 外部启用”模式下,ICSOUT 时钟从 FLL 时钟获得,FLL 时钟由外部参考时钟源控制。FLL 环路将 FLL 频率锁定到外部基准频率(由 ICS_C1[RDIV]和 OSC_CR[RANGE ]选择)的 1280/1024/1536/1920 倍(根据 ICS_C2_PRS 位选择)。外部参考时钟源已启用。

楼主:
FLL 内部旁路(FBI)
出现以下所有条件时,进入 FLL 内部旁路(FBI)模式:
❖ 01b 写入 ICS_C1[CLKS]。
❖ 1b 写入 ICS_C1[IREFS]。
在“FLL 内部旁路”模式下,ICSOUT 时钟从内部参考时钟获得。FLL 时钟由内部参考时钟控制,FLL 循环将 FLL 频率锁定为内部参考频率的 1280/1536/1920 倍(根据 ICS_C2_PRS 位选择)。内部参考时钟源已启用。

楼主:
FLL 内部旁路低功耗(FBILP)
出现以下所有条件时,进入 FLL 内部旁路低功耗(FBILP)模式:
❖ 01b 写入 ICS_C1[CLKS]。
❖ 1b 写入 ICS_C1[IREFS]。
在“FLL 内部旁路低功耗”模式下,ICSOUT 时钟从内部参考时钟获得,FLL 禁用。内部参考时钟源已启用。

楼主:
FLL 外部旁路(FBE)
出现以下所有条件时,进入 FLL 外部旁路(FBE)模式:
❖ 10b 写入 ICS_C1[CLKS]。
❖ 0b 写入 ICS_C1[IREFS]。
❖ 对 ICS_C1[RDIV]和 OSC_CR[RANGE]进行写操作可将外部参考时钟分频到 31.25kHz 至
39.0625kHz 范围内。
在 FLL 外部旁通模式下,ICSOUT 时钟由外部参考时钟源分频而来。FLL 时钟由外部参考时钟控制,FLL环路将 FLL 频率锁定到外部参考频率(由 ICS_C1[RDIV]和 OSC_CR[RANGE]选择)的 1280/1024/1536/1920倍(根据 ICS_C2_PRS 位选择)。

楼主:
外部旁路低功耗(FBELP)
出现以下所有条件时,进入 FLL 外部旁路低功耗(FBELP)模式:
❖ 10b 写入 ICS_C1[CLKS]。
❖ 0b 写入 ICS_C1[IREFS]。
在“FLL 外部旁路低功耗”模式下,ICSOUT 时钟从外部参考时钟源获得,FLL 禁用。外部参考时钟源已启用。

楼主:
FLL 停止模式(STOP)
只要 MCU 进入 STOP 状态,就会进入停止模式。在该模式下,所有 ICS 时钟信号都保持静态,但例外情况如下:
出现以下所有条件时,ICSIRCLK 在停止模式下无效:
❖ 1b 写入 ICS_C1[IRCLKEN]。
❖ 1b 写入 ICS_C1[IREFSTEN]。
注意:DCO 频率从预停止值变为其复位值,FLL 需要在频率稳定前重新获取锁定。时序敏感的操作在执行前,必须等待 FLL 获取时间 tAcquire = 2ms。

网友A:
这个FLL也是倍频的吗?是不是和PLL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