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 stm32F7 驱动 nand flash

楼主(2020-03-25):
执行NAND内存初始化序列
HAL_StatusTypeDef  HAL_NAND_Init(NAND_HandleTypeDef *hnand, FMC_NAND_PCC_TimingTypeDef *ComSpace_Timing, FMC_NAND_PCC_TimingTypeDef *AttSpace_Timing)
{
  /* Check the NAND handle state */
  if(hnand == NULL)
  {
     return HAL_ERROR;
  }

  if(hnand->State == HAL_NAND_STATE_RESET)
  {
    /* Allocate lock resource and initialize it */
    hnand->Lock = HAL_UNLOCKED;
    /* Initialize the low level hardware (MSP) */
    HAL_NAND_MspInit(hnand);
  }

  /* Initialize NAND control Interface */
  FMC_NAND_Init(hnand->Instance, &(hnand->Init));

  /* Initialize NAND common space timing Interface */
  FMC_NAND_CommonSpace_Timing_Init(hnand->Instance, ComSpace_Timing, hnand->Init.NandBank);

  /* Initialize NAND attribute space timing Interface */
  FMC_NAND_AttributeSpace_Timing_Init(hnand->Instance, AttSpace_Timing, hnand->Init.NandBank);

  /* Enable the NAND device */
  __FMC_NAND_ENABLE(hnand->Instance);

  /* Update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READY;

  return HAL_OK;
}

楼主:
执行NAND内存取消初始化序列
HAL_StatusTypeDef HAL_NAND_DeInit(NAND_HandleTypeDef *hnand)
{
  /* Initialize the low level hardware (MSP) */
  HAL_NAND_MspDeInit(hnand);

  /* Configure the NAND registers with their reset values */
  FMC_NAND_DeInit(hnand->Instance, hnand->Init.NandBank);

  /* Reset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RESET;

  /* Release Lock */
  __HAL_UNLOCK(hnand);

  return HAL_OK;
}

楼主:
NAND MSP 初始化
__weak void HAL_NAND_MspInit(NAND_HandleTypeDef *hnand)
{
  /* Prevent unused argument(s) compilation warning */
  UNUSED(hnand);

  /* NOTE :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,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,
            the HAL_NAND_MspInit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
   */
}

楼主:
Nand 设备中断
void HAL_NAND_IRQHandler(NAND_HandleTypeDef *hnand)
{
  /* Check NAND interrupt Rising edge flag */
  if(__FMC_NAND_GET_FLAG(hnand->Instance, hnand->Init.NandBank, FMC_FLAG_RISING_EDGE))
  {
    /* NAND interrupt callback*/
    HAL_NAND_ITCallback(hnand);

    /* Clear NAND interrupt Rising edge pending bit */
    __FMC_NAND_CLEAR_FLAG(hnand->Instance, FMC_FLAG_RISING_EDGE);
  }

  /* Check NAND interrupt Level flag */
  if(__FMC_NAND_GET_FLAG(hnand->Instance, hnand->Init.NandBank, FMC_FLAG_LEVEL))
  {
    /* NAND interrupt callback*/
    HAL_NAND_ITCallback(hnand);

    /* Clear NAND interrupt Level pending bit */
    __FMC_NAND_CLEAR_FLAG(hnand->Instance, FMC_FLAG_LEVEL);
  }

  /* Check NAND interrupt Falling edge flag */
  if(__FMC_NAND_GET_FLAG(hnand->Instance, hnand->Init.NandBank, FMC_FLAG_FALLING_EDGE))
  {
    /* NAND interrupt callback*/
    HAL_NAND_ITCallback(hnand);

    /* Clear NAND interrupt Falling edge pending bit */
    __FMC_NAND_CLEAR_FLAG(hnand->Instance, FMC_FLAG_FALLING_EDGE);
  }

  /* Check NAND interrupt FIFO empty flag */
  if(__FMC_NAND_GET_FLAG(hnand->Instance, hnand->Init.NandBank, FMC_FLAG_FEMPT))
  {
    /* NAND interrupt callback*/
    HAL_NAND_ITCallback(hnand);

    /* Clear NAND interrupt FIFO empty pending bit */
    __FMC_NAND_CLEAR_FLAG(hnand->Instance, FMC_FLAG_FEMPT);
  }

}

楼主:
nand 中断回调
__weak void HAL_NAND_ITCallback(NAND_HandleTypeDef *hnand)
{
  /* Prevent unused argument(s) compilation warning */
  UNUSED(hnand);

  /* NOTE :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,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,
            the HAL_NAND_ITCallback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
   */
}

楼主:
读取NAND存储器电子签名
HAL_StatusTypeDef HAL_NAND_Read_ID(NAND_HandleTypeDef *hnand, NAND_IDTypeDef *pNAND_ID)
{
  __IO uint32_t data = 0;
  __IO uint32_t data1 = 0;
  uint32_t deviceAddress = 0;

  /* Process Locked */
  __HAL_LOCK(hnand);

  /* Check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if(hnand->State == HAL_NAND_STATE_BUSY)
  {
    return HAL_BUSY;
  }

  /* Identify the device address */
  deviceAddress = NAND_DEVICE;

  /* Update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BUSY;

  /* Send Read ID command sequence */
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 = NAND_CMD_READID;
  __DSB();
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__DSB();

  /* Read the electronic signature from NAND flash */
  if (hnand->Init.MemoryDataWidth == FMC_NAND_PCC_MEM_BUS_WIDTH_8)
  {
    data = *(__IO uint32_t *)deviceAddress;

    /* Return the data read */
    pNAND_ID->Maker_Id   = ADDR_1ST_CYCLE(data);
    pNAND_ID->Device_Id  = ADDR_2ND_CYCLE(data);
    pNAND_ID->Third_Id   = ADDR_3RD_CYCLE(data);
    pNAND_ID->Fourth_Id  = ADDR_4TH_CYCLE(data);
  }
  else
  {
    data = *(__IO uint32_t *)deviceAddress;
    data1 = *((__IO uint32_t *)deviceAddress + 4);

    /* Return the data read */
    pNAND_ID->Maker_Id   = ADDR_1ST_CYCLE(data);
    pNAND_ID->Device_Id  = ADDR_3RD_CYCLE(data);
    pNAND_ID->Third_Id   = ADDR_1ST_CYCLE(data1);
    pNAND_ID->Fourth_Id  = ADDR_3RD_CYCLE(data1);
  }

  /* Update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READY;

  /* Process unlocked */
  __HAL_UNLOCK(hnand);

  return HAL_OK;
}

楼主:
nand flash 复位
HAL_StatusTypeDef HAL_NAND_Reset(NAND_HandleTypeDef *hnand)
{
  uint32_t deviceAddress = 0;

  /* Process Locked */
  __HAL_LOCK(hnand);

  /* Check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if(hnand->State == HAL_NAND_STATE_BUSY)
  {
     return HAL_BUSY;
  }

  /* Identify the device address */
  deviceAddress = NAND_DEVICE;

  /* Update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BUSY;

  /* Send NAND reset command */
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= 0xFF;

  /* Update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READY;

  /* Process unlocked */
  __HAL_UNLOCK(hnand);

  return HAL_OK;

}

楼主:
初始化nand 设备
HAL_StatusTypeDef  HAL_NAND_ConfigDevice(NAND_HandleTypeDef *hnand, NAND_DeviceConfigTypeDef *pDeviceConfig)
{
  hnand->Config.PageSize           = pDeviceConfig->PageSize;
  hnand->Config.SpareAreaSize      = pDeviceConfig->SpareAreaSize;
  hnand->Config.BlockSize          = pDeviceConfig->BlockSize;
  hnand->Config.BlockNbr           = pDeviceConfig->BlockNbr;
  hnand->Config.PlaneSize          = pDeviceConfig->PlaneSize;
  hnand->Config.PlaneNbr           = pDeviceConfig->PlaneNbr;
  hnand->Config.ExtraCommandEnable = pDeviceConfig->ExtraCommandEnable;

  return HAL_OK;
}

楼主:
nand 读页操作 8bit
HAL_StatusTypeDef HAL_NAND_Read_Page_8b(NAND_HandleTypeDef *hnand, NAND_AddressTypeDef *pAddress, uint8_t *pBuffer, uint32_t NumPageToRead)
{
  __IO uint32_t index  = 0;
  uint32_t tickstart = 0U;
  uint32_t deviceAddress = 0, size = 0, numPagesRead = 0, nandAddress = 0;

  /* Process Locked */
  __HAL_LOCK(hnand);

  /* Check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if(hnand->State == HAL_NAND_STATE_BUSY)
  {
     return HAL_BUSY;
  }

  /* Identify the device address */
  deviceAddress = NAND_DEVICE;

  /* Update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BUSY;

  /* NAND raw address calculation */
  nandAddress = ARRAY_ADDRESS(pAddress, hnand);

  /* Page(s) read loop */
  while((NumPageToRead != 0) && (nandAddress < 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 * 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))
  {
    /* update the buffer size */
    size = 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+ (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* numPagesRead);

    /* Send read page command sequence */
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= NAND_CMD_AREA_A;
    __DSB();

    /* Cards with page size <= 512 bytes */
    if(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<= 512)
    {
      if (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<= 65535)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  else /* 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> 65535 */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3R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}
    else /* 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> 512 */
    {
      if (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<= 65535)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  else /* 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> 65535 */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3R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}

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 = NAND_CMD_AREA_TRUE1;
    __DSB();

    if(hnand->Config.ExtraCommandEnable == ENABLE)
    {
      /* Get tick */
      tickstart = HAL_GetTick();

      /* Read status until NAND is ready */
      while(HAL_NAND_Read_Status(hnand) != NAND_READY)
      {
        if((HAL_GetTick() - tickstart ) > NAND_WRITE_TIMEOUT)
        {
          return HAL_TIMEOUT;
        }
      }

      /* Go back to read mode */
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= ((uint8_t)0x00U);
      __DSB();
    }

    /* Get Data into Buffer */
    for(; index < size; index++)
    {
      *(uint8_t *)pBuffer++ = *(uint8_t *)deviceAddress;
    }

    /* Increment read pages number */
    numPagesRead++;

    /* Decrement pages to read */
    NumPageToRead--;

    /* Increment the NAND address */
    nandAddress = (uint32_t)(nandAddress + 1);
  }

  /* Update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READY;

  /* Process unlocked */
  __HAL_UNLOCK(hnand);

  return HAL_OK;

}

楼主:
nand flash 页操作,16bit
HAL_StatusTypeDef HAL_NAND_Read_Page_16b(NAND_HandleTypeDef *hnand, NAND_AddressTypeDef *pAddress, uint16_t *pBuffer, uint32_t NumPageToRead)
{
  __IO uint32_t index  = 0;
  uint32_t tickstart = 0;
  uint32_t deviceAddress = 0, size = 0, numPagesRead = 0, nandAddress = 0;

  /* Process Locked */
  __HAL_LOCK(hnand);

  /* Check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if(hnand->State == HAL_NAND_STATE_BUSY)
  {
     return HAL_BUSY;
  }

  /* Identify the device address */
  deviceAddress = NAND_DEVICE;

  /* Update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BUSY;

  /* NAND raw address calculation */
  nandAddress = ARRAY_ADDRESS(pAddress, hnand);

  /* Page(s) read loop */
  while((NumPageToRead != 0) && (nandAddress < 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 * 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))
  {
    /* update the buffer size */
    size = 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+ (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* numPagesRead);

    /* Send read page command sequence */
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= NAND_CMD_AREA_A;
    __DSB();

    /* Cards with page size <= 512 bytes */
    if(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<= 512)
    {
      if (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<= 65535)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  else /* 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> 65535 */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3R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}
    else /* 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> 512 */
    {
      if (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<= 65535)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  else /* 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> 65535 */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3R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}

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 = NAND_CMD_AREA_TRUE1;
    __DSB();

    if(hnand->Config.ExtraCommandEnable == ENABLE)
    {
      /* Get tick */
      tickstart = HAL_GetTick();

      /* Read status until NAND is ready */
      while(HAL_NAND_Read_Status(hnand) != NAND_READY)
      {
        if((HAL_GetTick() - tickstart ) > NAND_WRITE_TIMEOUT)
        {
          return HAL_TIMEOUT;
        }
      }

      /* Go back to read mode */
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= ((uint8_t)0x00U);
      __DSB();
    }

    /* Get Data into Buffer */
    for(; index < size; index++)
    {
      *(uint16_t *)pBuffer++ = *(uint16_t *)deviceAddress;
    }

    /* Increment read pages number */
    numPagesRead++;

    /* Decrement pages to read */
    NumPageToRead--;

    /* Increment the NAND address */
    nandAddress = (uint32_t)(nandAddress + 1);
  }

  /* Update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READY;

  /* Process unlocked */
  __HAL_UNLOCK(hnand);

  return HAL_OK;
}

楼主:
nand 写页操作 ,8bit
HAL_StatusTypeDef HAL_NAND_Write_Page_8b(NAND_HandleTypeDef *hnand, NAND_AddressTypeDef *pAddress, uint8_t *pBuffer, uint32_t NumPageToWrite)
{
  __IO uint32_t index = 0;
  uint32_t tickstart = 0;
  uint32_t deviceAddress = 0, size = 0, numPagesWritten = 0, nandAddress = 0;

  /* Process Locked */
  __HAL_LOCK(hnand);

  /* Check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if(hnand->State == HAL_NAND_STATE_BUSY)
  {
     return HAL_BUSY;
  }

  /* Identify the device address */
  deviceAddress = NAND_DEVICE;

  /* Update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BUSY;

  /* NAND raw address calculation */
  nandAddress = ARRAY_ADDRESS(pAddress, hnand);

  /* Page(s) write loop */
  while((NumPageToWrite != 0) && (nandAddress < 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 * 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))
  {
    /* update the buffer size */
    size = 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+ (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* numPagesWritten);

    /* Send write page command sequence */
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= NAND_CMD_AREA_A;
    __DSB();
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= NAND_CMD_WRITE0;
    __DSB();

    /* Cards with page size <= 512 bytes */
    if(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<= 512)
    {
      if (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<= 65535)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  else /* 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> 65535 */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3R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}
    else /* 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> 512 */
    {
      if (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<= 65535)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  else /* 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> 65535 */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3R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}

    /* Write data to memory */
    for(; index < size; index++)
    {
      *(__IO uint8_t *)deviceAddress = *(uint8_t *)pBuffer++;
      __DSB();
    }

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= NAND_CMD_WRITE_TRUE1;
    __DSB();

    /* Read status until NAND is ready */
    while(HAL_NAND_Read_Status(hnand) != NAND_READY)
    {
      /* Get tick */
      tickstart = HAL_GetTick();

      if((HAL_GetTick() - tickstart ) > NAND_WRITE_TIMEOUT)
      {
        return HAL_TIMEOUT;
      }
    }

    /* Increment written pages number */
    numPagesWritten++;

    /* Decrement pages to write */
    NumPageToWrite--;

    /* Increment the NAND address */
    nandAddress = (uint32_t)(nandAddress + 1);
  }

  /* Update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READY;

  /* Process unlocked */
  __HAL_UNLOCK(hnand);

  return HAL_OK;
}

楼主:
nand 写页操作,16bit
HAL_StatusTypeDef HAL_NAND_Write_Page_16b(NAND_HandleTypeDef *hnand, NAND_AddressTypeDef *pAddress, uint16_t *pBuffer, uint32_t NumPageToWrite)
{
  __IO uint32_t index = 0;
  uint32_t tickstart = 0;
  uint32_t deviceAddress = 0, size = 0, numPagesWritten = 0, nandAddress = 0;

  /* Process Locked */
  __HAL_LOCK(hnand);

  /* Check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if(hnand->State == HAL_NAND_STATE_BUSY)
  {
     return HAL_BUSY;
  }

  /* Identify the device address */
  deviceAddress = NAND_DEVICE;

  /* Update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BUSY;

  /* NAND raw address calculation */
  nandAddress = ARRAY_ADDRESS(pAddress, hnand);

  /* Page(s) write loop */
  while((NumPageToWrite != 0) && (nandAddress < 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 * 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))
  {
    /* update the buffer size */
    size = 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+ (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* numPagesWritten);

    /* Send write page command sequence */
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= NAND_CMD_AREA_A;
    __DSB();
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= NAND_CMD_WRITE0;
    __DSB();

    /* Cards with page size <= 512 bytes */
    if(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<= 512)
    {
      if (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<= 65535)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  else /* 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> 65535 */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3R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}
    else /* (hnand->Config.PageSize) > 512 */
    {
      if (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<= 65535)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  else /* ((hnand->Config.BlockSize)*(hnand->Config.BlockNbr)) > 65535 */
      {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0x00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1ST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2N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ADDR_AREA)) = ADDR_3RD_CYCLE(nandAddress);
        __DSB();
      }
    }

    /* Write data to memory */
    for(; index < size; index++)
    {
      *(__IO uint16_t *)deviceAddress = *(uint16_t *)pBuffer++;
      __DSB();
    }

    *(__IO uint8_t *)((uint32_t)(deviceAddress | CMD_AREA)) = NAND_CMD_WRITE_TRUE1;
    __DSB();

    /* Read status until NAND is ready */
    while(HAL_NAND_Read_Status(hnand) != NAND_READY)
    {
      /* Get tick */
      tickstart = HAL_GetTick();

      if((HAL_GetTick() - tickstart ) > NAND_WRITE_TIMEOUT)
      {
        return HAL_TIMEOUT;
      }
    }

    /* Increment written pages number */
    numPagesWritten++;

    /* Decrement pages to write */
    NumPageToWrite--;

    /* Increment the NAND address */
    nandAddress = (uint32_t)(nandAddress + 1);
  }

  /* Update the NAND controller state */
  hnand->State = HAL_NAND_STATE_READY;

  /* Process unlocked */
  __HAL_UNLOCK(hnand);

  return HAL_OK;
}

网友A:
这是调用的库函数吗

网友B:
结构很清晰

网友C:
能用在f4上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调用的库函数吗

是啊,是用的库函数

楼主:
可以的,修改一下就可以了

楼主:
主要是驱动部分得清晰啊

网友D(2021-08-27):
电子签名这个,我打算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