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活动专区] 【赛元SC95F】+ 点灯和串口测试(二)

楼主(2020-03-25):
   点灯1秒闪一次。LED端口在P52和P53。串口端口P20,P21。代码如下:

#include "SC95F861x_C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volatile        unsigned int TimeTick;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Uart0_Init(unsigned long baud)
{
        //Uart0初始化        P20=RX,P21=TX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//异步10bit通信,允许接收
        //Timer1波特率  baud=sysclk(32MHz)/(TH1:TL1)
        TMOD = 0X11;
        TCON = 0X00;
        TMCON = 0X00;
        TL1 = 32*1000000/baud;   //波特率低位控制
        TH1 = (32*1000000/baud)>>8;   //波特率高位控制
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EUART = 0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中断使能off

}
void Uart0Send(unsigned char ch)
{
        SBUF = ch;
        while(TI == 0);
        TI = 0;
}

void Uart0SendStr(unsigned char *s)
{
        while(*s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art0Send(*s++);
        }
}

void Uart0SendStrlen(unsigned char *s,unsigned int len)
{
        while(len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art0Send(*s++);
                len--;
    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latile unsigned int Time_1ms;
void  Delay_ms(unsigned int ms)
{
        Time_1ms = ms;
        while(Time_1ms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imer0_Init(void)
{
        //Timer0
        TMOD = 0X11;        //16位定时器
        TCON = 0X00;
        TMCON = 0X00;        //12分频
        TL0 = (65536-(32000000)/(12*1000))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1ms
        TH0 = (65536-(32000000)/(12*1000))>>8;           //
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ET0 = 1;        //中断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P0CON = 0x00;  //设置P0为输入带上拉模式
        P0PH  = 0xFF;
        P1CON = 0x00;  //设置P1为高阻输入模式
        P1PH  = 0x00;
        P2CON = 0xFC;  //设置P20,P21为输入带上拉模式,其他推挽输出
        P2PH  = 0xFF;
        P3CON = 0xFF;  //设置P3为强推挽模式
        P3PH  = 0x00;
        P4CON = 0xFF;  //设置P4为强推挽模式
        P4PH  = 0x01;
        P5CON = 0xFF;  //设置P5为强推挽模式
        P5PH  = 0x00;

        TimeTick = 0;

        Uart0_Init(115200);
        Timer0_Init();
    EA = 1;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P52 =~P52;
                P53 =~P53;
                Uart0SendStr("SinOne SC95F8617 Test. By WoodData.\n"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中断
void Timer0_ISR()        interrupt        1
{
        TL0 = (65536-(32000000)/(12*1000))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1ms
        TH0 = (65536-(32000000)/(12*1000))>>8;           //

        if(Time_1ms)        Time_1ms--;
        TimeTick++;

}

void Uart0_ISR()        interrupt        4
{
           if(T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I = 0;
        }
           if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RI = 0;
        }
}

效果如图:

楼主:
下面利用PWM实现呼吸灯:

#include "SC95F861x_C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volatile        unsigned int TimeTick;
unsigned int Pwm_duty;
unsigned char Pwm_flag;

unsigned int xdata PWMRD_40  _at_  0x1040;
unsigned int xdata PWMRD_41  _at_  0x1042;
unsigned int xdata PWMRD_42  _at_  0x1044;
unsigned int xdata PWMRD_43  _at_  0x1046;
unsigned int xdata PWMRD_50  _at_  0x1048;
unsigned int xdata PWMRD_51  _at_  0x104A;
unsigned int xdata PWMRD_52  _at_  0x104C;
unsigned int xdata PWMRD_53  _at_  0x104E;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Uart0_Init(unsigned long baud)
{
        //Uart0初始化        P20=RX,P21=TX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//异步10bit通信,允许接收
        //Timer1波特率  baud=sysclk(32MHz)/(TH1:TL1)
        TMOD = 0X11;
        TCON = 0X00;
        TMCON = 0X00;
        TL1 = 32*1000000/baud;   //波特率低位控制
        TH1 = (32*1000000/baud)>>8;   //波特率高位控制
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EUART = 0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中断使能off

}
void Uart0Send(unsigned char ch)
{
        SBUF = ch;
        while(TI == 0);
        TI = 0;
}

void Uart0SendStr(unsigned char *s)
{
        while(*s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art0Send(*s++);
        }
}

void Uart0SendStrlen(unsigned char *s,unsigned int len)
{
        while(len !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art0Send(*s++);
                len--;
    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latile unsigned int Time_1ms;
void  Delay_ms(unsigned int ms)
{
        Time_1ms = ms;
        while(Time_1ms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imer0_Init(void)
{
        //Timer0
        TMOD = 0X11;        //16位定时器
        TCON = 0X00;
        TMCON = 0X00;        //12分频
        TL0 = (65536-(32000000)/(12*1000))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1ms
        TH0 = (65536-(32000000)/(12*1000))>>8;           //
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ET0 = 1;        //中断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周期                 (0x63F+1)/32(MHz) = 50us 周期
//占空比         0x320/(0x63F+1) = 50%
void PWM_Init(void)
{
    PWMMOD = 0x00;           //独立模式,边沿对齐
    PWMCFG = 0x86;           //7:开关  5-4:时钟源选择  3-0:周期设置高4位
        PWMCON = 0x3F;           //周期设置低8位,50us
        PWMRD_52 = 0x8000 | 0x320;     //开启PWM口,设置占空比
        PWMRD_53 = 0x8000 | 0x320;     //开启PWM口,设置占空比
    IE1 |= 0x02;        //开启中断标志位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P0CON = 0x00;  //设置P0为输入带上拉模式
        P0PH  = 0xFF;
        P1CON = 0x00;  //设置P1为高阻输入模式
        P1PH  = 0x00;
        P2CON = 0xFC;  //设置P20,P21为输入带上拉模式,其他推挽输出
        P2PH  = 0xFF;
        P3CON = 0xFF;  //设置P3为强推挽模式
        P3PH  = 0x00;
        P4CON = 0xFF;  //设置P4为强推挽模式
        P4PH  = 0x01;
        P5CON = 0xFF;  //设置P5为强推挽模式
        P5PH  = 0x00;

        TimeTick = 0;
        Pwm_duty = 0x320;
        Pwm_flag = 0;
        Uart0_Init(115200);
        Timer0_Init();
        PWM_Init();
    EA = 1;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Uart0SendStr("SinOne SC95F8617 Test. By WoodData.\n");
                PWMRD_52 = 0x8000 | Pwm_duty;     //开启PWM口,设置占空比
                PWMRD_53 = 0x8000 | Pwm_duty;     //开启PWM口,设置占空比
                if(Pwm_flag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duty += 0x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m_duty >= 0x6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duty -= 0x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m_duty <= 0x3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中断
void Timer0_ISR()        interrupt        1
{
        TL0 = (65536-(32000000)/(12*1000))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1ms
        TH0 = (65536-(32000000)/(12*1000))>>8;           //

        if(Time_1ms)        Time_1ms--;
        TimeTick++;

}

void PWM_Interrup() interrupt 8
{
    if(PWMCFG & 0x40)
    {
        PWMCFG &= ~0x40;  //清除中断标志位
    }
}

void Uart0_ISR()        interrupt        4
{
           if(T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I = 0;
        }
           if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RI = 0;
        }
}

网友A:
感谢分享,奖励您100家园币,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,欢迎体验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