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干货] 请教高手图片是什么传感器(估计是接近传感器)

楼主(2020-03-25):
如图,平滑面为探测面。有哪位高手知道类似的也可以,是否可以提供一下资料,购买地址。探测物体为非金属,比如胶水,液体,食物。等等。先谢了。

楼主:
三根线分别为电源-,-,输出。

楼主:
写错了。电源-,+,输出。

网友A:
超声波液位传感器吗? 看你功能选择啊,这个不认识。

网友B:
不清楚是不是超声波的,体积很小,只有大概11*16*6mm. 如果是超声波的,不知能不能这么小。

tyw
超声波有压电振子不能封胶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清楚是不是超声波的,体积很小,只有大概11*16*6mm. 如果是超声波的,不知能不能这么小。
...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;abbucket=13#detail

楼主:
多谢tyw,跟这个差不多。今天找到一个接近的,厂家说是智能马桶上的传感器,智能人体检测。

楼主:
这个不过是蓝色的,不知道谁有红色的没有。

网友D:
弄点红漆

网友E(2022-03-25):
引用 楼主:
多谢tyw,跟这个差不多。今天找到一个接近的,厂家说是智能马桶上的传感器,智能人体检测。 ...

毫米波雷达传感器。可以做的精准测距,人到马桶自动翻盖,手势识别翻座圈。人走自动关盖冲水。15397815603 VX

网友F:
电容式液位传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