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分享]
分享一个220V转12V的经典电路

楼主(2020-03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降压、整流、滤波、稳压各环节电路?

网友:
三端稳压器7812

网友B:
如果要交流12V加一个变压器就可以实现

网友C:
交流220V通过变压变为交流12V,再通过整流桥转化为脉动直流,经过电解电容C1滤波后,接入LDO降压芯片

网友D:
220v转直流12v不用变压器怎么实现

网友E:
  变压器+全波整流

网友F:
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串联电阻然后接7815

网友G:
可采用SSR调压整流模块

网友H:
需要经过整流、滤波才能

网友C:
宽电压输入高压直流降压芯片模块

网友D:
220V转12V的是不是很省电

网友B:
再加一级7812,这样就是稳定的12V整流电源

网友E:
220v转12v阻容降压电路

网友:
还有一些电阻电容

网友F:
可以试试LM2596

网友A:
自制220v转12v直流电源

网友G:
用多大的变压器比较好?

网友H:
将 220V 转换为 12V 电源,再经过整流桥将 交流电转为直流电,用滤波电容过滤电流, 78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