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
按键扫描的一个疑惑

楼主(2020-03-26):
按键扫描一开始做这几步的目的是什么有知道的吗
                P0 |= 0x30;
                P3 |= 0x40;
                KEY5 = 0;
                KEY2 = 1;

                if(KEY3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KEY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4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KEY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1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KEY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KEY5 = 1;
                KEY2 = 0;

                if(KEY3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KEY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4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KEY5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1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KEY6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A:
这和按键硬件接法有关,要对照原理图来理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和按键硬件接法有关,要对照原理图来理解。

最开始两句是把KEY1.3.4都置1了 那后面的判断就不是没用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最开始两句是把KEY1.3.4都置1了 那后面的判断就不是没用了?

51要求IO口读前要置1,可以去查查资料。

网友B:
按键的硬件如何设计的?

网友C:
准双向输入不置1的话读出来就都是0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按键的硬件如何设计的?

现在了解了 一开始没注意是矩阵按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