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+] 用过gps芯片的朋友 请教一下

楼主(2020-03-26):
请问在显示屏上GPS的方向 是配合地磁做出来的?gps是没有方向的?

网友A:
是没有方向,需要方向的话加IMU,或者根据GPS的运动轨迹,估算出方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没有方向,需要方向的话加IMU,或者根据GPS的运动轨迹,估算出方向

谢谢你

网友B:
这种算法好写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