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求帮忙分析一个运放电路

楼主(2020-03-26):
有一个运放的电路,不清楚该怎么分析,求大神帮忙,滑动变阻器的阻值变化,对输出电压的影响是?

网友A:
可调恒压信号,可带容性负载大点。

楼主:
统一回复一下,上面的电阻值与电容值不是实际值,只是参考

楼主:
那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呢?

此电路Vo跟随V5

楼主:
大神,您这分析好像有问题吧,那滑动变阻器的阻值改变,影响输出电压吗?如果不影响的话,那滑动变阻器起到什么作用呢?按照您的推算我这么理解一下,您看看对不对,首先V5与V6都等于Vcc/2,第一级的输出也是这样的也就是Vcc/2,你这样没有道理吧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您这分析好像有问题吧,那滑动变阻器的阻值改变,影响输出电压吗?如果不影响的话,那滑动变阻器起 ...

第一级输出的确是不变的。至于滑动变阻器作用,再此原理图中原理不明。
楼上所说,带容性负载,好像有R6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级输出的确是不变的。至于滑动变阻器作用,再此原理图中原理不明。
楼上所说,带容性负载,好像有R6. ...

^_^大神,是这样的,那个滑动变阻器我是替代的PT100,按照您这么说的话,我这个电路都不能测试PT100了啊 ^_^

楼主:
其实统一回复一下吧,我感觉这个电路的第一级放大相当于一个恒流源,电流恒定,电阻改变从而电压改变,第二级的方大的输入电压改变从而转化成电压的变化,再根据电压的变化来反推电阻的变化,从而知道PT100的阻值是多大的,我感觉是这样的,可能不准确

楼主:
我看书本上说两级放大电路的分析,要从第二级开始分析,通过第二级的输入列方程,而不是看到哪里就分析哪里,这样容易有误区

网友B:
第二级能放大吗?你这个电路,自己跑一下仿真,就知道了

网友C:
图中的第一级运放构成一个压控恒流源电路,即电流串流负反馈。我之前就用过这种方式驱动LED,即把图中的滑动变阻器换成LED即可。

楼主(点评):
嗯,确实如此,给你点赞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二级能放大吗?你这个电路,自己跑一下仿真,就知道了

嗯,不能放大对吧^_^,您说的有道理,虽然我不懂

楼主(2020-05-30):
再次回复一下,是我搞错了,原理图上的电阻值是错误的,这个图有问题,真正的原理是第一级放大是一个恒压驱动的恒流源,第二级放大其实是一个恒压源,不是恒流源,是我搞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级输出的确是不变的。至于滑动变阻器作用,再此原理图中原理不明。
楼上所说,带容性负载,好像有R6. ...

您分析的是对的,第一级确实是一个恒流源,与输入电压有关系,第二级是一个恒压源,做电压基准用的,感谢大神帮忙

楼主:
其实我这个电路分析的话,第一级是一个电压控制电流源,第二级是一个电压跟随器,因为输入电压为VCC输出电压也是VC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