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电池充电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20-03-26):
电路图,

芯片手册里有这点说明

焊了几块板子但实际上当未连接电池时,有的芯片输出为充电完成状态(10),有的芯片输出为欠压(11)

哪里的问题呢?

网友A:
这个你得去厂家,外电路一致,只是没接电池,此时的状态完全由充电芯片的内电路设计决定。有些充电芯片是不准许不接电池的,或者说准许不接电池的电路会有所不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你得去厂家,外电路一致,只是没接电池,此时的状态完全由充电芯片的内电路设计决定。有些充电芯片是不 ...

谢谢指点,不同的厂家的芯片略有不同

那就得弄清到底是哪里不同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