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电源管理_Generic PM之Suspend功能

楼主(2020-03-26):
1. 前言   Linux内核提供了三种Suspend: Freeze、Standby和STR(Suspend to RAM),在用户空间向”/sys/power/state”文件分别写入”freeze”、”standby”和”mem”,即可触发它们。
  内核中,Suspend及Resume过程涉及到PM Core、Device PM、各个设备的驱动、Platform dependent PM、CPU control等多个模块,涉及了console switch、process freeze、CPU hotplug、wakeup处理等过个知识点。就让我们跟着内核代码,一一见识它们吧。
  2. Suspend功能有关的代码分布   内核中Suspend功能有关的代码包括PM core、Device PM、Platform PM等几大块,具体如下:
  1)PM Core

2)Device PM

3)Platform dependent PM

3. suspend&resume过程概述   下面图片对Linux suspend&resume过程做了一个概述,读者可以顺着这个流程阅读内核源代码。具体的说明,可以参考后面的代码分析。

4. 代码分析   4.1 suspend入口   在用户空间执行如下操作:

  1.     echo "freeze" > /sys/power/state

  2.     echo "standby" > /sys/power/state

  3.     echo "mem" > /sys/power/state

会通过sysfs触发suspend的执行,相应的处理代码如下:

    static ssize_t state_store(struct kobject *kobj, struct kobj_attribute *att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st char *buf, size_t n)
    {
            suspend_state_t state;
            int error;

            error = pm_autosleep_lock();
            if (error)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error;

            if (pm_autosleep_state() > PM_SUSPEND_ON) {
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= -EBUSY;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out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state = decode_state(buf, n);
            if (state < PM_SUSPEND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= pm_suspend(state);
            else if (state == PM_SUSPEND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= hibernate()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= -EINVAL;

     out:
            pm_autosleep_unlock();
            return error ? error : n;
    }

    power_attr(state);

power_attr定义了一个名称为state的attribute文件,该文件的store接口为state_store,该接口在lock住autosleep功能后,解析用户传入的buffer(freeze、standby or mem),转换成state参数。
state参数的类型为suspend_state_t,在include\linux\suspend.h中定义,为电源管理状态在内核中的表示。具体如下:
    typedef int __bitwise suspend_state_t;

    #define PM_SUSPEND_ON           ((__force suspend_state_t) 0)
    #define PM_SUSPEND_FREEZE       ((__force suspend_state_t) 1)
    #define PM_SUSPEND_STANDBY      ((__force suspend_state_t) 2)
    #define PM_SUSPEND_MEM          ((__force suspend_state_t) 3)
    #define PM_SUSPEND_MIN          PM_SUSPEND_FREEZE
    #define PM_SUSPEND_MAX          ((__force suspend_state_t) 4)

根据state的值,如果不是(PM_SUSPEND_MAX,对应hibernate功能),则调用pm_suspend接口,进行后续的处理。
pm_suspend在kernel/power/suspend.c定义,处理所有的suspend过程。
4.2 pm_suspend & enter_state
pm_suspend的实现非常简单,简单的做一下参数合法性判断,直接调用enter_state接口,如下:
    int pm_suspend(suspend_state_t state)
    {
            int error;

            if (state <= PM_SUSPEND_ON || state >= PM_SUSPEND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-EINVAL;

            error = enter_state(state);
        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            suspend_stats.fail++;
                    dpm_save_failed_errno(error);
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suspend_stats.success++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
enter_state代码为:

    static int enter_state(suspend_state_t state)
    {
            int error;

            if (!valid_state(state))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-ENODEV;

            if (!mutex_trylock(&pm_mutex))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-EBUSY;

            if (state == PM_SUSPEND_FREEZE)
                    freeze_begin();

            printk(KERN_INFO "PM: Syncing filesystems ... ");
            sys_sync();
            printk("done.\n");

            pr_debug("PM: Preparing system for %s sleep\n", pm_states[state]);
            error = suspend_prepare(state);
            if (error)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Unlock;

            if (suspend_test(TEST_FREEZER))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Finish;

            pr_debug("PM: Entering %s sleep\n", pm_states[state]);
            pm_restrict_gfp_mask();
            error = suspend_devices_and_enter(state);
            pm_restore_gfp_mask();

     Finish:
            pr_debug("PM: Finishing wakeup.\n");
            suspend_finish();
     Unlock:
            mutex_unlock(&pm_mutex);
    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
主要工作包括:
a)调用valid_state,判断该平台是否支持该电源状态。
suspend的最终目的,是让系统进入可恢复的挂起状态,而该功能必须有平台相关代码的参与才能完成,因此内核PM Core就提供了一系列的回调函数(封装在platform_suspend_ops中),让平台代码(如arch/arm/mach-xxx/pm.c)实现,然后由PM Core在合适的时机调用。这些回调函数包含一个valid函数,就是用来告知PM Core,支持哪些state。
最后看一下valid_state的实现(删除了无关代码):

    bool valid_state(suspend_state_t state)
    {
            if (state == PM_SUSPEND_FREEZ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true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* PM_SUSPEND_STANDBY and PM_SUSPEND_MEMORY states need lowlevel
             * support and need to be valid to the lowlevel
             * implementation, no valid callback implies that none are valid.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return suspend_ops && suspend_ops->valid && suspend_ops->valid(state);
    }

如果是freeze,无需平台代码参与即可支持,直接返回true。对于standby和mem,则需要调用suspend_ops的valid回掉,由底层平台代码判断是否支持。
b)加互斥锁,只允许一个实例处理suspend。
c)如果state是freeze,调用freeze_begin,进行suspend to freeze相关的特殊动作。我会在后面统一分析freeze的特殊动作,这里暂不描述。
d)打印提示信息,同步文件系统。
e)调用suspend_prepare,进行suspend前的准备,主要包括switch console和process&thread freezing。如果失败,则终止suspend过程。
f)然后,调用suspend_devices_and_enter接口,该接口负责suspend和resume的所有实际动作。前半部分,suspend console、suspend device、关中断、调用平台相关的suspend_ops使系统进入低功耗状态。后半部分,在系统被事件唤醒后,处理相关动作,调用平台相关的suspend_ops恢复系统、开中断、resume device、resume console。
g)最后,调用suspend_finish,恢复(或等待恢复)process&thread,还原console。
4.3 suspend_prepare
suspend_prepare的代码如下:

    static int suspend_prepare(suspend_state_t state)
    {
            int error;

            if (need_suspend_ops(state) && (!suspend_ops || !suspend_ops->enter))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-EPERM;

            pm_prepare_console();

            error = pm_notifier_call_chain(PM_SUSPEND_PREPARE);
            if (error)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Finish;

            error = suspend_freeze_processes();
            if (!error)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
            suspend_stats.failed_freeze++;
            dpm_save_failed_step(SUSPEND_FREEZE);
     Finish:
            pm_notifier_call_chain(PM_POST_SUSPEND);
            pm_restore_console();
    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
主要工作为:
a)检查suspend_ops是否提供了.enter回调,没有的话,返回错误。
b)调用pm_prepare_console,将当前console切换到一个虚拟console并重定向内核的kmsg(需要的话)。该功能称作VT switch,后面我会在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,但Linux控制台子系统是相当复杂的,更具体的分析,要在控制台子系统的分析**中说明。
c)调用pm_notifier_call_chain,发送suspend开始的消息(PM_SUSPEND_PREPARE),后面会详细描述。
d)调用suspend_freeze_processes,freeze用户空间进程和一些内核线程。该功能称作freezing-of-tasks,我会专门用一篇**去分析它。本文就不再详细说明了。
e)如果freezing-of-tasks失败,调用pm_restore_console,将console切换回原来的console,并返回错误,以便能终止suspend。
4.4 suspend_devices_and_enter
suspend_devices_and_enter的过程较为复杂,代码实现如下:
    int suspend_devices_and_enter(suspend_state_t state)
    {
            int error;
            bool wakeup = false;

            if (need_suspend_ops(state) && !suspend_ops)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-ENOSYS;

            trace_machine_suspend(state);
            if (need_suspend_ops(state) && suspend_ops->begin) {
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= suspend_ops->begin(sta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erro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Close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suspend_console();
            ftrace_stop();
            suspend_test_start();
            error = dpm_suspend_start(PMSG_SUSPEND);
        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k(KERN_ERR "PM: Some devices failed to suspend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Recover_platform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suspend_test_finish("suspend devices");
            if (suspend_test(TEST_DEVICES))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Recover_platform;

            do {
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= suspend_enter(state, &wakeup);
            } while (!error && !wakeup && need_suspend_ops(state)
                    && suspend_ops->suspend_again && suspend_ops->suspend_again());

     Resume_devices:
            suspend_test_start();
            dpm_resume_end(PMSG_RESUME);
            suspend_test_finish("resume devices");
            ftrace_start();
            resume_console();
     Close:
            if (need_suspend_ops(state) && suspend_ops->end)
                    suspend_ops->end();
            trace_machine_suspend(PWR_EVENT_EXIT);
            return error;

     Recover_platform:
            if (need_suspend_ops(state) && suspend_ops->recover)
                    suspend_ops->recover();
            goto Resume_devices;
    }

a)再次检查平台代码是否需要提供以及是否提供了suspend_ops。
b)调用suspend_ops的begin回调(有的话),通知平台代码,以便让其作相应的处理(需要的话)。可能失败,需要跳至Close处执行恢复操作(suspend_ops->end)。
c)调用suspend_console,挂起console。该接口由"kernel\printk.c"实现,主要是hold住一个lock,该lock会阻止其它代码访问console。
d)调用ftrace_stop,停止ftrace功能。ftrace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,后面再介绍。
e)调用dpm_suspend_start,调用所有设备的->prepare和->suspend回调函数(具体可参考“Linux电源管理(4)_Power Management Interface”的描述),suspend需要正常suspend的设备。suspend device可能失败,需要跳至 Recover_platform,执行recover操作(suspend_ops->recover)。
f)以上都是suspend前的准备工作,此时,调用suspend_enter接口,使系统进入指定的电源状态。该接口的内容如下:

    static int suspend_enter(suspend_state_t state, bool *wakeup)
    {
            int error;

            if (need_suspend_ops(state) && suspend_ops->prepar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= suspend_ops->prepar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erro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Platform_finish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error = dpm_suspend_end(PMSG_SUSPEND);
            if (error) {
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k(KERN_ERR "PM: Some devices failed to power down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Platform_finish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 (need_suspend_ops(state) && suspend_ops->prepare_lat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= suspend_ops->prepare_lat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erro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Platform_wake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 (suspend_test(TEST_PLATFORM))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Platform_wake;
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* PM_SUSPEND_FREEZE equals
             * frozen processes + suspended devices + idle processors.
             * Thus we should invoke freeze_enter() soon after
             * all the devices are suspended.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if (state == PM_SUSPEND_FREEZ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freeze_ente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Platform_wake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error = disable_nonboot_cpus();
            if (error || suspend_test(TEST_CPUS))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Enable_cpus;

            arch_suspend_disable_irqs();
            BUG_ON(!irqs_disabled());

            error = syscore_suspend();
            if (!error) {
                    *wakeup = pm_wakeup_pendin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(suspend_test(TEST_CORE) || *wakeup)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= suspend_ops->enter(sta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vents_check_enabled = false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syscore_resume()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arch_suspend_enable_irqs();
            BUG_ON(irqs_disabled());

     Enable_cpus:
            enable_nonboot_cpus();

     Platform_wake:
            if (need_suspend_ops(state) && suspend_ops->wake)
                    suspend_ops->wake();

            dpm_resume_start(PMSG_RESUME);

     Platform_finish:
            if (need_suspend_ops(state) && suspend_ops->finish)
                    suspend_ops->finish();

            return error;
    }

    f1)该接口处理完后,会通过返回值告知是否enter成功,同时通过wakeup指针,告知调用者,是否有wakeup事件发生,导致电源状态切换失败。
        f2)调用suspend_ops的prepare回调(有的话),通知平台代码,以便让其在即将进行状态切换之时,再做一些处理(需要的话)。该回调可能失败(平台代码出现意外),失败的话,需要跳至Platform_finish处,调用suspend_ops的finish回调,执行恢复操作。
        f3)调用dpm_suspend_end,调用所有设备的->suspend_late和->suspend_noirq回调函数(具体可参考“Linux电源管理(4)_Power Management Interface”的描述),suspend late suspend设备和需要在关中断下suspend的设备。需要说明的是,这里的noirq,是通过禁止所有的中断线的形式,而不是通过关全局中断的方式。同样,该操作可能会失败,失败的话,跳至Platform_finish处,执行恢复动作。
        f4)调用suspend_ops的prepare_late回调(有的话),通知平台代码,以便让其在最后关头,再做一些处理(需要的话)。该回调可能失败(平台代码出现意外),失败的话,需要跳至Platform_wake处,调用suspend_ops的wake回调,执行device的resume、调用suspend_ops的finish回调,执行恢复操作。
        f5)如果是suspend to freeze,执行相应的操作,包括冻结进程、suspended devices(参数为PM_SUSPEND_FREEZE)、cpu进入idle。如果有任何事件使CPU从idle状态退出,跳至Platform_wake处,执行wake操作。
        f6)调用disable_nonboot_cpus,禁止所有的非boot cpu。也会失败,执行恢复操作即可。
        f7)调用arch_suspend_disable_irqs,关全局中断。如果无法关闭,则为bug。
        f8)调用syscore_suspend,suspend system core。同样会失败,执行恢复操作即可。有关syscore,我会在另一篇**中详细描述。
        f9)如果很幸运,以上操作都成功了,那么,切换吧。不过,别高兴太早,还得调用pm_wakeup_pending检查一下,这段时间内,是否有唤醒事件发生,如果有就要终止suspend。
        f10)如果一切顺利,调用suspend_ops的enter回调,进行状态切换。这时,系统应该已经suspend了……
        f11)suspend过程中,唤醒事件发生,系统唤醒,该函数接着执行resume动作,并最终返回。resume动作基本上是suspend的**作,就不再继续分析了。
        f12)或者,由于意外,suspend终止,该函数也会返回。
g)suspend_enter返回,如果返回原因不是发生错误,且不是wakeup事件。则调用suspend_ops的suspend_again回调,检查是否需要再次suspend。再什么情况下要再次suspend呢?需要看具体的平台了,谁知道呢。
h)继续resume操作,resume device、start ftrace、resume console、suspend_ops->end等等。
i)该函数返回后,表示系统已经resume。
4.5 suspend_finish
比较简单:
    static void suspend_finish(void)
    {
            suspend_thaw_processes();
            pm_notifier_call_chain(PM_POST_SUSPEND);
            pm_restore_console();
    }

a)恢复所有的用户空间进程和内核线程。
b)发送suspend结束的通知。
c)将console切换回原来的。

5. 重要知识点回顾
5.1 VT switch
通常情况下,系统控制台模块(drivers\tty\vt\)会在suspend的过程中,重新分配一个console,并将控制台切换到该console上。然后在resume时,切换回旧的console。这就是VT switch功能。VT switch是很耗时的,因此内核提供了一些机制,控制是否使用这个功能:
1)提供一个接口函数pm_set_vt_switch(drivers\tty\vt\vt_ioctl.c),方便其它内核模块从整体上关闭或者开启VT switch功能。
2)VT switch全局开关处于开启状态时,满足如下的一种条件(可参考kernel\power\console.c相关的描述),即会使能VT switch
        a)有console driver调用pm_vt_switch_required接口,显式的要求使能VT switch。PM core的console模块会把这些信息记录在一个名称为pm_vt_switch_list的链表中。
       b)系统禁止在suspend的过程中suspend console(由kernel/printk.c中的console_suspend_enabled变量控制)。很有可能需要使用console查看suspend过程,此时为了使console不混乱,有必要进行VT switch。
       c)没有任何console driver关心是否需要VT switch,换句话说没有任何driver调用pm_vt_switch_required接口要求使能或禁止VT switch功能。此时会按照旧的习惯,进行VT switch。

因此,suspend过程对console的处理分为4步:
prepare console:负责在需要VT swich时,将当前console切换到SUSPEND console。

    int pm_prepare_console(void)
    {
            if (!pm_vt_switch())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
            orig_fgconsole = vt_move_to_console(SUSPEND_CONSOLE, 1);
            if (orig_fgconsole < 0)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            orig_kmsg = vt_kmsg_redirect(SUSPEND_CONSOLE);
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}

suspend console:挂起console,由kernel/printk.c实现,主要是hold住console用的互斥锁,使他人无法使用console。
resume console:对console解锁。
restore console:将console恢复为初始的console。
    void pm_restore_console(void)
    {
            if (!pm_vt_switch())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
            if (orig_fgconsole >= 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vt_move_to_console(orig_fgconsole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vt_kmsg_redirect(orig_kmsg);
            }
    }

也许,您会问,why VT switch?先留着这个疑问吧,等到分析控制台时再回答。
5.2 freezing of task
进程的freezing功能,是suspend、hibernate等电源管理功能的组成部分,在新版本内核中,它被独立出来,作为一个独立的电源管理状态(freeze)。该功能的目的,是在电源管理的状态切换过程中,确保所有用户空间进程和部分内核线程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。有关该功能的具体描述,请参考wowotech后续的**。
5.3 PM notifier
PM notifier是基于内核blocking notifier功能实现的。blocking notifier提供了一种kernel内部的消息通知机制,消息接受者通过notifier注册的方式,注册一个回调函数,关注消息发送者发出的notifier。当消息产生时,消息产生者通过调用回调函数的形式,通知消息接受者。这种调用,是可以被阻塞的,因此称作blocking notifier。
那suspend功能为什么使用notifier呢?原因可能有多种,这里我举一个例子,这是我们日常开发中可能会遇到的。
由之前的描述可知,suspend过程中,suspend device发生在进程被freeze之后,resume device发生在进程被恢复之前。那么:
1)如果有些设备就需要在freeze进程之前suspend怎么办?
2)如果有些设备的resume动作需要较多延时,或者要等待什么事情发生,那么如果它的resume动作发生在进程恢复之前,岂不是要阻止所有进程的恢复?更甚者,如果该设备要等待某个进程的数据才能resume,怎么办?
再来看suspend_prepare和suspend_finish中的处理:

    static int suspend_prepare(suspend_state_t state) {
    …
            error = pm_notifier_call_chain(PM_SUSPEND_PREPARE);
            if (error)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Finish;

            error = suspend_freeze_processes();
            …
    }

    static void suspend_finish(void)
    {
            suspend_thaw_processes();
            pm_notifier_call_chain(PM_POST_SUSPEND);
            pm_restore_console();
    }

原来PM notifier是在设备模型的框架外,开了一个后门,那些比较特殊的driver,可以绕过设备模型,直接接收PM发送的suspend信息,以便执行自身的suspend动作。特别是resume时,可以在其它进程都正好工作的时候,只让suspend进程等待driver的resume。
感兴趣的读者,可以围观一下下面这个活生生的例子(顺便提一下,好的设计是不应该有例外的):
drivers\video\omap2\dss\core.c
5.4 device PM ops 和platform PM ops的调用时机 对Linux驱动工程师来说,device PM ops和platform PM ops就是电源管理(suspend)的全部,只要在合适的地方,实现合适的回调函数,即可实现系统的电源管理。但现实太复杂了,以至于kernel提供的这两个数据结构也很复杂,再回忆一下,如下:

    struct dev_pm_ops {
            int (*prepare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void (*complete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suspend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resume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freeze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thaw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poweroff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restore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suspend_late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resume_early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freeze_late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thaw_early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poweroff_late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restore_early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suspend_noirq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resume_noirq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freeze_noirq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thaw_noirq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poweroff_noirq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restore_noirq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runtime_suspend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runtime_resume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        int (*runtime_idle)(struct device *dev);
    };

    struct platform_suspend_ops {
            int (*valid)(suspend_state_t state);
            int (*begin)(suspend_state_t state);
            int (*prepare)(void);
            int (*prepare_late)(void);
            int (*enter)(suspend_state_t state);
            void (*wake)(void);
            void (*finish)(void);
            bool (*suspend_again)(void);
            void (*end)(void);
            void (*recover)(void);
    };

虽然内核的注释已经相当详细了,但我们一定会犯晕,到底该实现哪些回调?这些回调的应用场景又是什么?蜗蜗以为,要熟练使用这些回调,唯一的方法就是多coding、多理解。除此之外,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在电源状态切换时,这些回调的调用时机,从侧面帮助理解。如下(只介绍和suspend功能有关的,struct dev_pm_ops简称D,struct platform_suspend_ops简称P):

5.5 suspend过程的同步和PM wakeup
最重要的事情,如果suspend的过程中,有唤醒事件产生怎么办?正常的流程,应该终止suspend,返回并处理事件。但由于suspend过程的特殊性,进程被freeze、关中断等等,导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,以至于在很久的一段时间内,kernel都不能很好的处理。这也称作suspend过程的同步问题。
在美好的旧时光里,suspend大多用于热关机,因此同步问题的影响并不突出(因为操作并不频繁)。但来到新时代之后,事情变了,Android竟然用suspend作日常的待机(操作就相当频繁了),这时问题就大了。那怎么解决呢?得靠system wakeup framework,也就是suspend过程中所调用的pm_wakeup_pending接口所在的模块。我会在下一篇**中继续该模块的分析,这里就不再继续了。

@icecut @海中水 @yyy71cj

这篇对内核低功耗部分说得很详细

楼主:
@21ic小喇叭
不错的知识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