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压力传感器恒流供电问题

楼主(2020-03-26):
我有这么一个压力头子,他写着输入阻抗是8K。那如果我恒流供电1ma 那这个传感器两端的电压是8v吗 也就是说我这个恒流源需要输出电压大于8v 才能保持1ma恒流吗

网友A:
传感器内部就一个电阻吗?
搞成电阻桥呀。

@ysmmm :这个四根线,vcc,gnd是接恒流源的。有v+ v- 代表内部有电阻桥了。
你好,传感器内部我不太清楚传感器有四个接口 VCC GND V+ V-输出的是一个模拟量。 您的意思是这样我把这个传感器当成一个电阻 搞成一个电阻桥吗

网友B:
VCC与GND输进恒流或者恒压。V+与V-间输出差分电压。而已。

@ysmmm ,是,只少要必要的VDS或VCE
@zyj9490 :那我选一个恒流源给他供电,恒流源输出电压必须要有大于8V的能力才有能使1ma稳定吗
@ysmmm ,是
请问 那这个传感器器写着输入阻抗8K 那我供给传感器1MA电流 那传感器的压降是8V吗

网友C:
压力传感器一般是1~2mV/V的灵敏度,用10V供电也是10~20mV输出,所以直接恒压供电就可以了,消费类电子秤都是这样供电的。

@ysmmm :是设个意思
请问 那这个传感器器写着输入阻抗8K 那我供给传感器1MA电流 那传感器的压降是8V吗

网友B:
就是四个可变电阻组成的电桥电路,上下加电源,中间取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