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I2C从设备接收不到数据

楼主(2020-03-26):
设备:PIC18F26K83
模块:I2C

想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,我使用MCC生成代码之后,将主设备的代码烧入后,使用示波器能看见正确的波形,但是应答位为高,之后去从设备调试代码,发现接收缓冲器中没有收到任何东西,这是为什么?是因为配置出问题了吗?因为是MCC生成的代码,我就不附代码了

网友A:
应答为高,说明从设备没有正确响应,首先确认波形有没有真的给到从设备内部

网友B:
既然能够看到I2C的波形, 那么MCC生成的代码肯定是能够工作的.

从设备不响应,
1.请检查下连接, 有没有SCL/SDA搞反.
2. 检查下从设备, 看看供电, 连接, 片选之类的是否正常;
3. 看看发出来的波形, 是否符合从设备的I2C的时序要求, 通常指速度...
先检查的看看吧.你都有示波器了, 调I2C应该很简单的..

网友C:
程序可能有问题

网友D:
控制总线产生一个SCL下降沿,器件将发送数据至SDA,单片机就读取这个SDA,然后产生下一个SCL下降沿。

网友E:
示波器勾出来信号对吗

网友F:
是不是没有上拉电阻呢

网友G:
I2C总线读取什么设备呢

网友H:
要接上拉电阻

网友I:
拉一个小电阻就可以了

网友J:
是不是代码写的有问题呢

网友K:
是不是速度太快了呢

网友L:
读取的时候注意时序。

网友G:
把电路图上传看看吧

网友C:
检查I2C设备地址写对了没

网友F:
iic比较弱的。

网友D:
建议检查一下下进去的CMD是不是正确

网友E:
时序可以自己写,只要满足条件就好

网友L:
硬件的问题,也有可能的。

网友K:
太快的速度可能影响效率。

网友J:
检查软件和硬件吧

网友I:
一般来说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结构都需要上拉电阻

网友H:
一般都要有上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