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 GSM天线干扰MCU导致死机或重启(求大神支招)

楼主(2020-03-26):
我们板子方案是AP3+M26,4层板(36*28mm),410mAH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供电,MCU与GSM模组独立供电,天线是用内置的FPC天线,机器内部比较紧凑。

问题来了,样机都良好运行,没有发现死机或者重启问题,

小批量试产后,部分机器(并非每台都出现,有些就一直都没出现)在信号环境差的情况下死机或者重启概率比较大,信号环境好的情况下概率低一些。(大部分都是GSM发送消息的时候卡死或重启)

PS:死机状态下大概20-30秒界面卡死,过后自动恢复(界面卡死状态下GSM模组还是能收到消息,也就是说模组没卡死)

是不是天线干扰电池保护电路或者MCU导致部分机器出现这种情况?(机器内部紧凑,天线与电池,板子挨的比较近)

楼主:
求大神支招

网友A:
信号差时gsm会提高发射功率,估计是mcu被干死了。可调整一下天线的位置或线缆走向试试

网友B:
另外,可能天线没有调试好,性能差,所以模块经常使用极限功率发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信号差时gsm会提高发射功率,估计是mcu被干死了。可调整一下天线的位置或线缆走向试试 ...

结构比较紧凑,天线位置不太好动。

目前不知道往哪方面着手了,没搞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。
天线性能确实不太好,21db左右,目前也达到了目前环境的最高了(结构比较紧凑,环境不太好)
...

直接把天线拿掉,或者焊几厘米导线做天线,离MCU远点,要是还是一样的现象,说明不是辐射导致,而是电源瞬间跌落;
没看到电压明显跌落,有可能是示波器设置不对。

网友C:
电源跌落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B:
电池与GSM模块电源引脚之间有没有串联什么元件?滤波储能电容容量有多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池与GSM模块电源引脚之间有没有串联什么元件?滤波储能电容容量有多大? ...

没有串联任何东西,滤波电容100UF的(模组设计手册上建议用的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有串联任何东西,滤波电容100UF的(模组设计手册上建议用的)

这样不保险;一是你的电池本身容量也不大,有一定电池内阻的压降,二是电池保护板MOS管也有内阻;
加一个2200uF电解和一个几十uF的MLCC电容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不保险;一是你的电池本身容量也不大,有一定电池内阻的压降,二是电池保护板MOS管也有内阻;
加一个 ...

感谢回复

内部结构空间放不下这么大的电容,最大也就能放220UF的。

目前测试情况: PCB板上面是紧贴LCD屏幕的,开始在屏幕下方贴吸波屏蔽纸后,死机,重启变少。屏幕花屏完全没有

把屏蔽纸去掉后,屏幕花屏就明显严重出现(GSM通信的时候),死机,重启概率也明显提升。

拍个实物图片、原理图放上来,说不定有大牛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
@lfc315 :确实,去掉天线后现象基本都消失。估计是天线的干扰。但是不知道从哪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,内部空间非常有限。
好多方法可以验证吧,把屏卸掉/把天线移一边
@lfc315 :屏下面现在贴了屏蔽纸,理论上已经屏蔽掉辐射了。而且MCU刚好在屏幕的下面,屏蔽纸在夹在MCU与屏的中间。
那有没有可能,屏被辐射干扰到了,使得MCU跟屏的通信不顺,所以MCU死机?
@lfc315 :贴了屏蔽纸能解决花屏的问题,但是死机和重启还是会出现。信号不好的环境出现概率更大。
看来找到原因了

网友A:
如果屏和mcu板子是通过导线连接的话,可以考虑导线缠铜箔试试,铜箔要可靠接地。
有的设备没事,也可能和内部走线差异或设备接地不良有关。考虑下调整内部布线工艺,导线绕开天线。板子和整机都要接地良好。
不清楚设备结构,屏蔽加多了可能也会影响信号。

网友D:
电源设计有问题 GSM模块在发短信的时候需要2A 100ms的突发电流很容易把供电电压拉下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源设计有问题 GSM模块在发短信的时候需要2A 100ms的突发电流很容易把供电电压拉下来 ...

示波器测了MCU输入端的电压,波动不大,死机的时候最大尖峰250MV左右,理论上没超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屏和mcu板子是通过导线连接的话,可以考虑导线缠铜箔试试,铜箔要可靠接地。
有的设备没事,也可能和内 ...

谢谢!

如楼上“LFC315”所说

意思是很大可能是屏被辐射干扰到了,使得MCU跟屏通信不顺,所以MCU死机?

网友B:
看来楼主好懒啊,这么久了,随便做做实验,也早该有结果了吧

找的方案公司开发的,没找到问题。能不能具体指导一下,非常感谢! 13923443012(vx)

网友D:
怀疑射频干扰可以在天线往cpu辐射的方向上贴个吸波材料,莫宝就有也不贵

网友E:
主要因素是电源瞬态波动或射频耦合干扰,前者更容易出现。测试办法是模拟信号场强较差的环境,使系统发生故障,然后在同一条件下外接大容量电源再做测试。问题消失说明是电源容量问题,问题依旧说明是射频耦合干扰。

网友E:
解决射频耦合干扰的主要办法是改进PCB布局和走线,特别要注意时钟和复位管脚,同时电源也要加强去耦。修修补补的措施可尝试用导电材料屏蔽系统,但这属于遮掩问题而非解决问题,未必适合所有极端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解决射频耦合干扰的主要办法是改进PCB布局和走线,特别要注意时钟和复位管脚,同时电源也要加强去耦。修修 ...

非常感谢chunyang大大指点。

目前测试情况是。用外部稳压源供电。问题依旧。

射频耦合干扰,mcu也做了屏蔽。电池包导电布接地。屏幕接地。复位加高频电容滤波,电源加高频电容滤波。各种屏蔽。各种接地。都试了。都只能改善。不能完全解决。

最近试了把天线匹配电路2.7nH电感(天线厂建议加的) 换成3.9 pF电容后。目前初步测试没发现问题。也可能是测试的还不够多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chunyang大大指点。

目前测试情况是。用外部稳压源供电。问题依旧。

天线匹配度不良时,电磁波转换的效率较低,杂散干扰确实可能更严重。但这也属于局部改进,并非整体上的根本解决措施。修修补补法,只能尽可能多的找地方下手,如果是产品的话,还是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
网友F(2020-05-16):
独立电源供电试试就知道是不是电源跌落了

毕竟信号差的时候输出功率也大了!
是AP3+M26,4层板(36*28mm),410mAH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