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看这个电源波纹

楼主(2020-03-26):
示波器测的电源是维修用的可调电源的电压输出,请问怎么看这个电源的交流波纹,这个波形的波纹是多少啊?是峰峰值比上电源的rms值吗?

网友A:
这是高频毛刺,不是纹波。  把滤波选项打开试试
如果档位没错,这个电源性能还可以,纹波很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高频毛刺,不是纹波。  把滤波选项打开试试
如果档位没错,这个电源性能还可以,纹波很低。 ...

那这个电源的纹波率是多少啊?能说说是怎么看出来的吗?拜托

网友A:
本贴的图片中 箭头之间这种叫做开关纹波,尖峰叫做毛刺(正常开关电源这个毛刺可能大,也可能很小,示波器因为探头是高阻输入,会引入额外的毛刺信号)。 你的图中,纹波被毛刺、噪声淹没,基本读不出来。如果是 1:1探头,50mV档位,对于一般ACDC、DCDC电源来说,纹波非常低。  说实在的,这样的表现 一般应该是 线性电源,示波器读到的毛刺,很可能是 示波器 本身电源的毛刺,或旁边其他电子设备--比如电脑 导致的。

楼主:
就是水平基线和毛刺一下的波形幅度?比如箭头中间的幅度为10mv   那这个电源的波纹是多少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