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反馈] 求PWM可调恒流源

楼主(2020-03-26):
用运放+mosfet  发热非常严重 用12V供电发现358 比较输出后的电压在5v左右  这样mosfet并非完全导通 所以发热非常严重,

打算用PWM控制 可是网上找烂了都找不出 pwm控制的恒流源。有用358+555组成的pwm恒流源 压根就不行,不知道有没有成品芯片

网友A:
如果对恒流精度要求不高,可以找 开关式的LED恒流源芯片

网友B:
干啥用,具体指标?

网友C:
用带恒流控制的开关型DC-DC芯片,LED控制芯片也属于。

网友D:
PWM加LC续流+高边电流采样,则可以很容易实现高效率可调恒流源,而且可以实现对GND端正输出。

网友E:
PWM恒流源精度不高,只能用在LED上

网友F:
用 PWM 肯定精度不高的,  不知道楼主什么要求, 电流范围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