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
Stm8l052 无法过静电测试

楼主(2020-03-26):
用-15KV电压,空气放电,打在外壳,stm8l052会复位,这个结果可以接受。但有时stm8l052会死机, RST脚一直保持低电平,无法通过RST脚复位芯片。只有重新断电上电,才能使芯片回复正常。 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,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?

网友A(点评):
我一般是在PCB 下面(甚至上面)安装一块3mm厚面积比PCB大的铝板。铝板当作避雷地,用铜编织网,铜柱连接。 雷击都过了。仪器被雷击时从地面跳起来。金属壳不连接内部电路,仅仅保证上下盖可靠连接。也是铜网。

网友B(点评):
死机时RST脚一直是低电平?还是说你故意用RST拉低也不能复位芯片? 这个问题,你这要查查所有的IO口连接情况。 如果可能,你可以私信我局部电路图。

网友C:
增大电气间隙,电路板和外壳见爬电距离增大有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增大电气间隙,电路板和外壳见爬电距离增大有效果。

现在金属外壳和GND 通过打螺丝是连接的

网友D:
还是想想电路和软件的改进吧。052,为何保留外部复位?屏蔽掉改为GPIO输出不可以吗?
还有,这个敏感走线是否考虑周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是想想电路和软件的改进吧。052,为何保留外部复位?屏蔽掉改为GPIO输出不可以吗?
还有,这个敏感走线是 ...

试了,RST脚设置为IO还是不行。软件上,不用的IO也都处理了,设置成输出0 。软件上还要注意什么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试了,RST脚设置为IO还是不行。软件上,不用的IO也都处理了,设置成输出0 。软件上还要注意什么? ...

那还是考虑硬件改进吧,这需要一些技术和时间的,加强滤波、ESD的TVS抑制、走线优化

网友E:
楼主不会把RST口的线拉了很长一段吧?

看现象很像是发生了闩锁,口线锁死了。
通常是有较大电流从IO通过了。

除非必要,否则不要把RST引脚用引线引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不会把RST口的线拉了很长一段吧?

看现象很像是发生了闩锁,口线锁死了。

系统包含板子,为了烧程序方便,RST线从前板引到后板,是比较长。测试不通过,也考虑到可能这个问题引起的。测试时把这根连接去掉,还是测试不通过。

网友F:
在种问题我遇到过 , 加QQ464932301   一起交流交流

网友G(2020-05-23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