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
FPGA学习求助

楼主(2020-03-26):
想学verilog这门语言,但不知道从何处着手,大家能不能推荐下用什么书籍最好,

网友A:
看到买的多的就是夏**的那本蓝色封皮的书  比较基础

网友B:
建议先选择一个软件,altera或者xinlins,通过一些教程来练习,在联系中学习语法,这样感觉比较合适!

网友C:
Verilog得多练习,楼上建议不错,可以先装个开发环境,边练边学。常用的语句也就那几个,入门教程现在网上多的是,随便找一套跟着学就行。想跟视频学习可以腾讯课堂搜一下。单看某本书讲的语法的话,我个人不建议,书本可以作为参考,学习中不明白的地方翻一下。软件可以先装altera的,网上能找到的资料多一些,软件还能编译检查语法问题。不着急买板子的话还可以装个modelsim仿真软件,查看代码时序是否符合你的设计。这些东西帮助你语法入门,理解verilog应该够了。

楼主:
这些各位的意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