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关于STOP模式

楼主(2020-03-26):
各位工程师好,小弟由于低功耗需求,用到STOP模式。阅读了资料以后发现可以被外部中断以及低频时钟中断唤醒。我不想被频繁唤醒,低频时钟的中断最长为4秒。我想问一下,如果我想4秒以上,比如10秒或者20秒或1分钟这样被自动唤醒一次,我该怎么做呢,谢谢指导!

网友A:
软件定时,定时一次后立即进入低功耗,多次唤醒后再正常运行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软件定时,定时一次后立即进入低功耗,多次唤醒后再正常运行程序。

谢谢,我明白了

网友B:
就是类似定时器的应用,有唤醒后进行一个累加计数后马上休眠,只有计数值达到才执行正常的任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