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名信号量在无相关进程间的同步

楼主(2020-03-27):
有名信号量在无相关进程间的同步

       有名信号量的特点是把信号量的值保存在文件中。这决定了它的用途非常广:既可以用于线程,也可以用于相关进程间,甚至是不相关进程。由于有名信号量的值是保存在文件中的,所以对于相关进程来说,子进程是继承了父进程的文件描述符,那么子进程所继承的文件描述符所指向的文件是和父进程一样的,当然文件里面保存的有名信号量值就共享了。

       有名信号量是位于共享内存区的,那么它要保护的资源也必须是位于共享内存区,只有这样才能被无相关的进程所共享。在下面这个例子中,服务进程和客户进程都使用shmget和shmat来获取得一块共享内存资源。然后利用有名信号量来对这块共享内存资源进行互斥保护。

server.c

#include <sys/types.h>
#include <sys/ipc.h>
#include <sys/shm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emaphore.h>
#include <sys/types.h>
#include <sys/stat.h>
#include <fcntl.h>

#define SHMSZ 27
char SEM_NAME[]= "vik";

int main()
{
    char ch;
    int shmid;
    key_t key;
    char *shm,*s;
    sem_t *mutex;

    //name the shared memory segment
    key = 1000;

    //create & initialize semaphore
    mutex = sem_open(SEM_NAME,O_CREAT,0644,1);
    if(mutex == SEM_FAILED)
    {
      perror("unable to create semaphore");
      sem_unlink(SEM_NAME);
      exit(-1);
    }

    //create the shared memory segment with this key
    shmid = shmget(key,SHMSZ,IPC_CREAT|0666);
    if(shmid<0)
{
        perror("failure in shmget");
        exit(-1);
}

    //attach this segment to virtual memory
    shm = shmat(shmid,NULL,0);

    //start writing into memory
    s = shm;
    for(ch='A';ch<='Z';ch++)
    {
        sem_wait(mutex);
        *s++ = ch;
        sem_post(mutex);
     }

    //the below loop could be replaced by binary semaphore
    while(*shm != '*')
    {
        sleep(1);
}
    sem_close(mutex);
    sem_unlink(SEM_NAME);
    shmctl(shmid, IPC_RMID, 0);
    exit(0);
}

client.c
#include <sys/types.h>
#include <sys/ipc.h>
#include <sys/shm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emaphore.h>
#include <sys/types.h>
#include <sys/stat.h>
#include <fcntl.h>

#define SHMSZ 27
char SEM_NAME[]= "vik";

int main()
{
    char ch;
    int shmid;
    key_t key;
    char *shm,*s;
    sem_t *mutex;

    //name the shared memory segment
    key = 1000;

    //create & initialize existing semaphore
    mutex = sem_open(SEM_NAME,0,0644,0);
    if(mutex == SEM_FAILED)
    {
        perror("reader:unable to execute semaphore");
        sem_close(mutex);
        exit(-1);
    }

    //create the shared memory segment with this key
    shmid = shmget(key,SHMSZ,0666);
    if(shmid<0)
    {
        perror("reader:failure in shmget");
        exit(-1);
    }

    //attach this segment to virtual memory
    shm = shmat(shmid,NULL,0);

    //start reading
    s = shm;
    for(s=shm;*s!=NULL;s++)
    {
        sem_wait(mutex);
        putchar(*s);
      sem_post(mutex);
    }

  //once done signal exiting of reader:This can be replaced by another semaphore
    *shm = '*';
    sem_close(mutex);
    shmctl(shmid, IPC_RMID, 0);
    exit(0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