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关于imx6平台5640摄像头卡死问题

楼主(2020-03-27):
如题所述,项目做完之后测试部发现重复使用摄像头录像有几率卡死的情况,卡死之后没有预览,整个android系统没有什么影响,就是摄像头不能用,有没有前辈遇到过这种情况?

串口打印信息:
root@sabresd_6dq:/system/bin # ./cameraSystemtest.sh
imx-ipuv3 2400000.ipu: IPU Warning - IPU_INT_STAT_5 = 0x00000001
tlv320aic3x-codec 0-0018: Unable to sync registers 0x1-0x1. -5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c04,val=28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c07,val=8
ov5640_read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503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503,val=0
ov5640_read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034
ov5640: unsupported bit mode 15
ov5640_read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80c
ov5640_read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80d
ov5640_read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80e
ov5640_read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80f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0a,val=0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0b,val=0
Division by zero in kernel.
CPU: 0 PID: 321 Comm: MessageThread Not tainted 4.1.15 #233
Hardware name: Freescale i.MX6 Quad/DualLite (Device Tree)
[<c010f104>] (unwind_backtrace) from [<c010b488>] (show_stack+0x10/0x14)
[<c010b488>] (show_stack) from [<c0b22208>] (dump_stack+0x84/0xc4)
[<c0b22208>] (dump_stack) from [<c04bafe4>] (Ldiv0+0x8/0x10)
[<c04bafe4>] (Ldiv0) from [<c0762e08>] (ov5640_set_bandingfilter+0xd0/0x130)
[<c0762e08>] (ov5640_set_bandingfilter) from [<c0762f5c>] (ioctl_s_parm+0xf4/0x60c)
[<c0762f5c>] (ioctl_s_parm) from [<c075b714>] (mxc_v4l2_s_param+0x5c/0x264)
[<c075b714>] (mxc_v4l2_s_param) from [<c075cdcc>] (mxc_v4l_do_ioctl+0x1a8/0x1f64)
[<c075cdcc>] (mxc_v4l_do_ioctl) from [<c0731840>] (video_usercopy+0x174/0x5d8)
[<c0731840>] (video_usercopy) from [<c023cf60>] (do_vfs_ioctl+0x3fc/0x5fc)
[<c023cf60>] (do_vfs_ioctl) from [<c023d1cc>] (SyS_ioctl+0x6c/0x7c)
[<c023d1cc>] (SyS_ioctl) from [<c0107580>] (ret_fast_syscall+0x0/0x3c)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0d,val=0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08,val=0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09,val=0
Division by zero in kernel.
CPU: 0 PID: 321 Comm: MessageThread Not tainted 4.1.15 #233
Hardware name: Freescale i.MX6 Quad/DualLite (Device Tree)
[<c010f104>] (unwind_backtrace) from [<c010b488>] (show_stack+0x10/0x14)
[<c010b488>] (show_stack) from [<c0b22208>] (dump_stack+0x84/0xc4)
[<c0b22208>] (dump_stack) from [<c04bafe4>] (Ldiv0+0x8/0x10)
[<c04bafe4>] (Ldiv0) from [<c0762e54>] (ov5640_set_bandingfilter+0x11c/0x130)
[<c0762e54>] (ov5640_set_bandingfilter) from [<c0762f5c>] (ioctl_s_parm+0xf4/0x60c)
[<c0762f5c>] (ioctl_s_parm) from [<c075b714>] (mxc_v4l2_s_param+0x5c/0x264)
[<c075b714>] (mxc_v4l2_s_param) from [<c075cdcc>] (mxc_v4l_do_ioctl+0x1a8/0x1f64)
[<c075cdcc>] (mxc_v4l_do_ioctl) from [<c0731840>] (video_usercopy+0x174/0x5d8)
[<c0731840>] (video_usercopy) from [<c023cf60>] (do_vfs_ioctl+0x3fc/0x5fc)
[<c023cf60>] (do_vfs_ioctl) from [<c023d1cc>] (SyS_ioctl+0x6c/0x7c)
[<c023d1cc>] (SyS_ioctl) from [<c0107580>] (ret_fast_syscall+0x0/0x3c)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0e,val=0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0f,val=38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10,val=2f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1b,val=38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1e,val=2f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11,val=70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1f,val=17
ov5640_read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00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a00,val=0
mxc_v4l2_s_param: vidioc_int_s_parm returned an error -1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103,val=11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008,val=82
ov5640_write_reg:write reg error:reg=3008,val=42

楼主(2020-06-28):
这个问题一直找原因,最后找到了音频的电路,之前一直在修改摄像头,最后发现,摄像头死掉的时候音频电路的电压不对,应该是录像 的时候音频卡掉,导致摄像头死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