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8位MCU 启动文件在哪里

楼主(2020-03-27):
【求助】,PIC 8位机启动文件 跟 flash ram等的资源分配划分 在哪里可以找到??

网友A:
flash ram等的资源分配可以在MPLAB IDE左下角的Dashboard下看到。

网友B:
不是很清楚,不过工程下面应该有包含这个文件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lash ram等的资源分配可以在MPLAB IDE左下角的Dashboard下看到。

需要知道里面具体的分配,资源的定义,这个在哪能找到。

网友C:
不是很明白"具体的分配, 资源的定义"是什么意思....

不过,你可以编译一下之后, 到项目的目录下找到\dist\default\production这个路径, 看一下.map文件, 你所有定义的变量, 函数名字, 可以看到他们的地址之类的...
这个编译器自动生成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很明白"具体的分配, 资源的定义"是什么意思....

不过,你可以编译一下之后, 到项目的目录下找到\dist\d ...

恩,已经找到了,启动文件也找到了,现在就是想自定义ROM,RAM地址内容,方便算 checksum ,是否建议这么做?打算用@ADDRESS来做,是否会对后面程序有影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很明白"具体的分配, 资源的定义"是什么意思....

不过,你可以编译一下之后, 到项目的目录下找到\dist\d ...

在编译前,就将这些自己的变量函数等定义好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恩,已经找到了,启动文件也找到了,现在就是想自定义ROM,RAM地址内容,方便算 checksum ,是否建议这么 ...

你可以看对应芯片的programming specification 文档, 里面有计算checksum的方法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