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射频芯片]
求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的超低功耗的433或2.4G芯片

楼主(2020-03-27):
小弟最近接到一个需求,室内范围的温控器和执行机构通讯。只需要十几个字节的数据交换,干电池供电,要低功耗。因为之前没接触过这玩意儿,麻烦熟悉的给介绍推荐一下适应我这个需求的芯片或者模块。能提供应商或技术支持的联系方式更好。感谢各位大佬!

网友A:
433要求低功耗,就不要考虑了,除非特定场合,干电池一侧主动发起通信。
可以考虑2.4G的BLE方案,功耗自己评估了。

网友B:
杭州瑞盟科技的 MS2630C  100—1000MHz低功耗LNA   静态工作电流3.37mA@1.6V   3.43mA@3V   噪声系数1.57dB 增益16.3dB   可应用于433M 不知道满足要求不   详情我司官网可查看规格书 或 联系13175119321

网友C:
你要低功耗,是发射端低功耗,还是接收端要低功耗,还是两边都是低功耗

两边都是低功耗,首选BLE,
发射低功耗的话,用433,

低功耗的难点在于接收,
在没有约束条件下,接收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发射信号,,,为了不错过数据,一般人的做法是一直接收.

1,用BLE, 但是距离一般短,但是链路不需要你维护,,他tx rx 是协议栈自己同步的,
2,用subg,就433之类,这个一般要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协议,你可以跟ble 一样,做一个同步tx rx,的方式来低功耗,,也可以通过一定的唤醒机制来做低功耗,,这个距离可以做的比较远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要低功耗,是发射端低功耗,还是接收端要低功耗,还是两边都是低功耗

两边都是低功耗,首选BLE,

怨我没说清楚。虽说是双向需求,但是干电池端低功耗即可。并且是干电池端主动发起查询,等待或收到回复后休眠。再等下一个查询周期。干电池端是不主动接收的。

网友D:
Silicon Labs的Si4432或者Si4463都可以,他家的SOC性价比没的说功耗是出了名的低,我以前用Si4432做433MHz,接收机整机待机功耗可以做到七八十uA,个人觉得功耗已经可以了

网友E:
各位i,收发一体模块的方案有没有 ?433M通讯的,只接收不发送,我需要双工的。之前用的是TDA5235 。想找类似的方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各位i,收发一体模块的方案有没有 ?433M通讯的,只接收不发送,我需要双工的。之前用的是TDA5235 。想找类 ...

华普微CTM2300A 是433收发一体的,也有做好的模块,低功耗收发,并且睡眠电流微安级,我找他家要了开发学习板和样片。但是例程是STM32的,老实讲我菜鸟没玩过32,并且买的仿真器还没到。有点担心玩不起来,如果你也选这个,记得和我分享一下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华普微CTM2300A 是433收发一体的,也有做好的模块,低功耗收发,并且睡眠电流微安级,我找他家要了开发学 ...

其实我想找NXP的方案 您说的这个我没有太过了解 。可以加微信聊一下嘛:17748585657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华普微CTM2300A 是433收发一体的,也有做好的模块,低功耗收发,并且睡眠电流微安级,我找他家要了开发学 ...

文档很乱,但是比4463这样的好调试多了,还有他spi的data事半双工的,这个注意,很多芯片的硬的不能驱动,要吗你就miso mosi.并联接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文档很乱,但是比4463这样的好调试多了,还有他spi的data事半双工的,这个注意,很多芯片的硬的不能驱动 ...

是的,学习资料是挺乱的,可能是完全没概念吧,所以看了好久才理清一点头绪。不知道我现在用的这颗8位的能不能驱动上。大佬有木有现成的可以借鉴一下

网友F(2020-05-16):
画个框图,说明一下工作逻辑,就好理解了

网友G:
没有国产的433M无线芯片,想支持一下国产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没有国产的433M无线芯片,想支持一下国产

有的,可以找我咨询,Q3040013598

网友I(2020-09-17):
可以看看中科微的2.4G系列2355573208 加我发一份资料给你

网友J(2020-12-02):
引用 网友E:
各位i,收发一体模块的方案有没有 ?433M通讯的,只接收不发送,我需要双工的。之前用的是TDA5235 。想找类 ...

你好,之前的站内信我回复不了,等级太低。我们的芯片可以满足需求 15251676206 我微信

网友K(2022-07-08):
有没有国产433M双向无线芯片,2.4G8脚6脚的都有,433M怎么这么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