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不是一直说id有设备能改写吗,怎么过了10年,淘宝也找不到

楼主:
AC, ST

10年前就有人说有设备能改写id,怎么到现在也没见着啊,想买一个,淘宝也找不到。
难道是st公司公关搞定了?

楼主(2020-03-27):
这个id烧写工具传了这么久,但实际上没几个人用过或是见过,我问了很多解密公司,他们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工具,如果真有这个东西,是不是应该有很多人在做这个改写id的业务

网友A:
你知道怎么修改ID就随便告诉别人嘛,如果真可以修改ID也是小范围内的,大范围内的还值钱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知道怎么修改ID就随便告诉别人嘛,如果真可以修改ID也是小范围内的,大范围内的还值钱? ...

这是一个工具,如果不卖,留着吃吗,如果能改,解密的人应该有这个改写业务啊

楼主:
现在99%的解密出的程序都是通过改程序达到能使用的效果,而不是使用传说中的id烧写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是一个工具,如果不卖,留着吃吗,如果能改,解密的人应该有这个改写业务啊 ...

1个人会改和1万个人会改,**这么容易了,**还值钱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个人会改和1万个人会改,**这么容易了,**还值钱?

我是问了十来个解密的人,都说改不了

网友B:
每个芯片都要改,想想也不划算啊,帮你改一个收十几块,你乐意吗?
还不如反汇编,直接跳过验证ID那部分

楼主(点评):
如果只是烧写一下还是可以的,几秒钟就好了呀,烧一个几毛钱肯定有人愿意烧写的

网友C:
楼主,建议你好好去了解一下Flash、EEPROM和OTP这三者的技术原理,你就能明白,这个“修改ID”纯属伪命题,说这话的,不是骗子就是SB。

简单的说,ST单片机的内部ID,是在制作芯片的时候,就已经刻蚀在基片上的了,根本无法更改,一旦更改,就把晶圆本身都破坏掉了,你的片子就变成了废片了。所以是不可能有这种能够修改ID的工具的。

网友D:
如果担心自己的程序被解密,还算正事。
如果想着去解密别人的程序,鄙视!

网友E:
FLASH型MCU的ID是在流片厂生产测试时写入的,理论上可以从流片厂搞到写ID的方法。

楼主:
现在淘宝上那些解密的,stm32f103解密只要1500,而且是包改id软件加密的费用,大部分人做的软件加密有个致命问题,就是出现id地址,0x1ffff7e8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建议你好好去了解一下Flash、EEPROM和OTP这三者的技术原理,你就能明白,这个“修改ID”纯属伪命题, ...

由于id地址和bootloader地址很接近,有人认为是flash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FLASH型MCU的ID是在流片厂生产测试时写入的,理论上可以从流片厂搞到写ID的方法。 ...

关键自传说有这个id烧写器有10年了,但还是没见有人做这个业务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担心自己的程序被解密,还算正事。
如果想着去解密别人的程序,鄙视! ...

是在考虑要不要设计这个id软件加密,如果有这个烧写器,就没必要花时间写这个程序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是在考虑要不要设计这个id软件加密,如果有这个烧写器,就没必要花时间写这个程序了 ...

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
加上ID加密,还是有用的。
我一般这么设计,即使别人解密,不处理ID解密,也可以运行,和正常无异,但是半年后才会出问题。

网友F:
应该是改不了的,即使能改,也就少数人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