环形电感啸叫

楼主(2020-03-27):
在玩TI的3118D类功放时,加入12KHz以上频率的信号后,板载的LC滤波上的磁环电感发出尖锐的声音,求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,有何解决之道?

网友A:
这是电感的机械特性造成的,  要不换, 要不避免这个频段, 没有好办法

网友B:
滤波本身的特性就是会对一定频率的信号过滤掉.

网友C:
固化电感线圈。不让其切磁力线。带电线在磁埸中产生电磁力,因没有固化,产生移动,电感也会很快损伤。浸漆工艺没做好。

网友D:
用麦克风录一下声音。做个谱分析。然后

这个靠谱

网友E:
拍个实物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