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E4442卡写卡时如何确认写入成功?

楼主(2020-03-27):
如图:4442卡写卡时如何确认写入成功?

1. 在写入时,会出现数据没有写入的情况

2. 写入时是否需要回读比较验证数据是否写入成功

3. 如果使用的“2”方法,在使用的写保护功能时,数据写入再读出来比较验证数据也不一定相同。

有使用过的朋友吗?指点一下。谢谢

网友A:
以前汇编代码,老复杂了,现在都懒得去看懂它。
所有存储区都是可读的,或者可以密码校验后可读的。只是时序要求很严格。
你可以看看上海贝岭的BL7442的中文资料。

来自 3楼

网友A:
我这里没有SLE4442的资料,记得以前是纸质的资料。
附件是贝岭的7442,应该差不多兼容的。
1、主存储区有256字节,0-31字节是可以一次性写保护的。
2、有保护存储区,对应0-31字节的主存储区。
3、保密存储区。
有些型号的1和2可以随时读出,有些型号必须密码验证校验后,才可以读写。
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读取的,只要密码校验正确。
不知道你说的不能读取是哪个地方不能读出,7个指令覆盖了所有的读写操作。只要认真仔细反复阅读数据手册,并严格按照执行即可。

来自 4楼

网友A:
只记得我以前有n张卡,每张卡贴出卡类型和密码,以免搞错。为了怕卡锁死,默认密码全FF,需要验证密码修改,修改的密码也是FF和另外一个来回切换。

网友A:
20多年前,搞过电表,要读写逻辑加密卡。
现在差不多都忘记了,逻辑加密卡,有3个存储区域,主存储区、保护存储区、保密存储区。
有严格的时序要求,如果密码错误,好像3次以上会锁死卡片。
只要密码正确,肯定可以回读是否正确写入的。

楼主(点评):
想要判断写入是否成功只能通过回读的方式吗? 可以通过写入时的时序判断吗? 因为通过回读的方式,在使用保护位时似乎行不通。使用保护位的情况下写入的数据和读出来的数据就不一样了。 您以前也是通过回读的方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