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通用8051核FLASH系列] HC89S003F4 GPIO端口数据寄存器

楼主(2020-03-27):
第一次用。HC89S003F4的端口数据寄存器的一些疑问。
如果P0设置为Open Drain输出模式,各个引脚输出为1,外部引脚啥都不接
那么这个时候我读取P0,会返回什么值?
0 还是1?

楼主:
你好,你贴的是Open Drain的原理,这个我知道,我其实想问的时候,如果配置成为Open Drain,读MCU的数据寄存器会怎么样?是会维持自己写的状态,还是跟外面端口的电平有关。

网友A:
在keil里调试看下寄存器

网友B:
配置成开漏以后上下拉还是继续有效的,这时上下拉可以确定读取的数据,完全没有上下拉应该是0,但是可能受到干扰出现不确定信号

网友C:
开漏不是这么用的。

网友D(2020-05-04):
这与随机扔硬币一样的,请问正面还是反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