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EF4051BT易损坏咋办

楼主(2020-03-27):
供电由开关电源提供,输出5V,+12V,-12v。开关电源的3个输出都有个大的电解电容进行滤波。开关电源规格显示:110V-240V

按照之前大家给的建议,将138的电源改到了5V并串了个300欧姆的电阻后,138不再出现损坏现象,但是4051依旧易坏。可能使用一天后损坏,也可能使用半小时就损坏,也可能不会出现损坏,但是出现损坏的位置就很容易二次损坏。
-8V和+6V为7806和7908得到,

4051损坏的现象为:3脚输出对GND为-8V。总共3个4051,共24通道。目前发现基本上只坏一个4051.
软件显示:一旦损坏每次都是从第一个通道开始的,也就是说只要第一个通道是好的,就能保证后续的23个通道都是正常的。
1次测试24通道,测试相隔2分钟。也就是说在这两分钟内4051出现了损坏。
单片机控制:每次得到通道的模拟量后,DC3拉低,试4051使能关闭;在下一个通道来的时候,在选择将使能打开。
每次在测试之前,都有一个气缸动作,但是气缸的控制由PLC来实现,应该没关系吧?

现在有点怀疑是强电这边的问题了,开关电源没换过,接下来会从这边入手。如果三相交流电出现问题,咋办?如何监控三相电?由什么表能检测记录三相的峰值吗?

网友A:
HEF4051,安士的最大极限耐压18V,正常工作 电压 15V,楼主这里已经用到了14V,一样余量不足!
最大耗电15V工作下是0.6uA,那就在±电源脚都串接个1K电阻做限流,这样芯片实际工作电压可能就比供电电压低0.6V,应该不影响应信号的幅值。

网友B:
模拟开关输入信号范围才0~3.3V,怎么搞了个-8Vee 电源?   你用的这类高压的开关,导通内阻还特别高,开关速度也慢。 不如用HC4051使用单电源工作。

3脚输出-8V ,说明MOSFET击穿了。 这个模拟开关很有可能是水货,是用低压工艺制作的IC。

你得把-8V 去掉,改成VEE直接接地。4051 的VCC 也得改成5V。因为很可能是水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EF4051,安士的最大极限耐压18V,正常工作 电压 15V,楼主这里已经用到了14V,一样余量不足!
最大耗电15V ...

目前+-电源都串了300欧姆的电阻,今天下午刚刚换的,晚上生产的时候看看会不会坏,
如果把-8V直接改到0V会不会好一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拟开关输入信号范围才0~3.3V,怎么搞了个-8Vee 电源?   你用的这类高压的开关,导通内阻还特别高,开关 ...

这个-8VEE确实多余了,下次我会注意的。

目前我+6V串了个电阻进去,4051的电压变到5.3V了。先看看效果怎么样。

如果不行,我在按照您说的,把电源直接改地。

还有这个1117-3.3精度不是很高,有没有精度高的,REF3033应该可以把,我看来一下有25MA,每个点走的电流大概是3.3/10K=0.3MA,24个应该没问题把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-8VEE确实多余了,下次我会注意的。

目前我+6V串了个电阻进去,4051的电压变到5.3V了。先看看效果怎 ...

如果3.3V就作为ADC 的参考。那就不需要考虑参考误差。
需要考虑的是:平时要切断NTC电阻的电流,仅进行ADC时驱动NTC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-8VEE确实多余了,下次我会注意的。

目前我+6V串了个电阻进去,4051的电压变到5.3V了。先看看效果怎 ...

那么小的信号范围,就别要负压了,VEE直接接GND。改用5V供电并串接个1K电阻
3.3V,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,改用1%精度的LDO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么小的信号范围,就别要负压了,VEE直接接GND。改用5V供电并串接个1K电阻
3.3V,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, ...

目前改到5V,VEE改到GND了,正在测试。

还有个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的,上电的时候,4051的输出拿表测量有个负的0.3V。

电源改为5V以后,输出有个1.6V,都是在4051没有使能情况下测试的。

不知道这是否正常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目前改到5V,VEE改到GND了,正在测试。

还有个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的,上电的时候,4051的输出拿表 ...

没使能下输出的应该是高阻态,能测到什么电压跟测量设备有关系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目前改到5V,VEE改到GND了,正在测试。

还有个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的,上电的时候,4051的输出拿表 ...

找了nexperia 的手册,看到HEF4051 关断后Y口漏电可达200nA,如果万用表电压档是10MΩ内阻,测到2V都正常,何况还有三个端口并联在一起漏电。ADC 输入脚也会漏电。

网友B:
我一般用这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使能下输出的应该是高阻态,能测到什么电压跟测量设备有关系

昨天测试了一天都没有问题,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坏了,测试了110次,效果看起来比之前好很多了,之前这个库位上去3.4次就坏了。
我不是每个4051都串了1K电阻到电源,我是总的电源处串了一个1K电阻,然后这个电阻的另一端接到4051的电源端。

还有我想请问一下,如果这个热敏电阻接到了电池的壳上面,锂电池本身带静电是否可能?

静电是否可能击穿4051?
我在热敏电阻两端并个电容如何?

楼主:
看懂了,下次试试这样的设计。

还有我想请问一下,按照之前的建议,电源我改到了5V,VEE直接接到了GND,改善很多了,测试了100多次才出现损坏,之前是3.4次就直接坏了。

热敏电阻是接到锂电池的壳上面的,如果锂电池本身是否可能带静电?

静电是否可能击穿4051呢?

有个库位之前自己测试的时候怎么弄都坏不了,因为就一盘电池。

但是生产的电池一来,第一盘直接就挂了,所以我才考虑这点。

当然之间相隔了2个小时,也不能确实是否是这两个小时内就坏了。

xch
怀疑静电就把NTC换成贴片焊在板上老化

楼主:
我在热敏电阻两端并个电容如何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看懂了,下次试试这样的设计。

还有我想请问一下,按照之前的建议,电源我改到了5V,VEE直接接到了GND, ...

恐怕电池是串联的?

网友C:
您的提问得到大家的热烈讨论,奖励您100家园币,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或抽奖,欢迎体验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恐怕电池是串联的?

每个电池都是独立的,不存在串并联的情况。

而且同样的板子,哪怕我4051供电是+6,-8,,138供电是6V,在有些库位都不会坏,而某些库位就很容易坏,开关电源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昨天测试了一天都没有问题,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坏了,测试了110次,效果看起来比之前好很多了,之前这个 ...

总的电源处串接电阻是可以的。
热敏电阻对地并个电容当然可以,但这里不是导致芯片烧的因素。还出现烧芯片,就严重怀疑4051的问题了

网友D:
没看明白,4051输入接的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总的电源处串接电阻是可以的。
热敏电阻对地并个电容当然可以,但这里不是导致芯片烧的因素。还出现烧芯 ...

我准备测试一下,还有我发现我弄错了,电源改到5V,VEE改到GND的板子,是第一盘电池就烧芯片了。
没改的,就是电源还是+6V,-8V的反而是跑了100多盘。

找不太到思路目前,有人说是我温度线拉的太远了,让我在4051的输入端加个RC。
芯片是不是水货这个真不好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