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EBI接口的教程有吗

楼主:
刚才看到一个方案,说是屏幕驱动用EBI,不懂,问问,M051有这个接口吗

楼主(2020-03-27):
External Bus Interface (EBI)
6.21.1 Overview
This chip is equipped with an external bus interface (EBI) for external device use. To save the
connections between an external device and a chip, EBI is operating at address bus and data bus
multiplex mode. The EBI supports two chip selects that can connect two external devices with different
timing setting requirements.
6.21.2 Features
 Supports up to two memory banks
 Supports dedicated external chip select pin with polarity control for each bank
 Supports accessible space up to 1 Mbytes for each bank, actually external addressable
space is dependent on package pin out
 Supports 8-/16-bit data width
 Supports byte write in 16-bit data width mode
 Supports Address/Data multiplexed Mode
 Supports Timing parameters individual adjustment for each memory block
 Supports LCD interface i80 mode
 Supports PDMA mode
 Supports variable external bus base clock (MCLK) which based on HCLK
 Supports configurable idle cycle for different access condition: Idle of Write command
finish (W2X) and Idle of Read-to-Read (R2R)
 Supports address bus and data bus separate mode

网友A:
有些高速的屏幕,是会用到EBI总线驱动的,低级的不会用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