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LINK v6.64b版的JFLASH

楼主(2020-03-28):
之前一直使用JLINK v6.16a 没注意到,已经升级到最新版v6.46a,  大家可以在 默认安装路径(建议大家单独安装的时候 别修改路径 外国的东西)   C:\Program Files (x86)\SEGGER\JLink_V646b   JFLASH里已经有GD芯片了, JFLASH有时候可以帮你擦除  拆机GD加密芯片。  大家在第一次设计GD芯片的时候, 万一弄到用过的芯片,bootload 的串口 以及boot0 boot1 外部设计下电阻,方便更改进入模式,而强erase.
PS:  有的JLINK可能不能自动升级或是升级失败  别怪我。

网友A:
兄弟,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,GD32芯片一级加密后,你上面的办法可以将其擦除掉,是直接通过SWD接口就可以擦除吗,不需要做其他的工作。我的V9都趟在盒子里面睡大觉了。

楼主:
这个没测试过,我买过别人STM32拆机片,不先JFLASH擦除,RESET要接出来,SWD无法烧录!   不过,串口那bootloader  应该是万能的擦除吧?感觉 这年头  硬件板子可以COPY,程序可以找人外包。除非算法很难写,否则没必要去**代码。很多需求可以根据客户要求,重新设计呀。 我是喜欢按照外围,重新思考写代码实现功能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没测试过,我买过别人STM32拆机片,不先JFLASH擦除,RESET要接出来,SWD无法烧录!   不过,串口那boot ...

呵呵,我还以为SWD直接擦除的呢,还要玩串口的老方法就没有意思了。

网友B(2020-05-27):
理性你值得拥有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没测试过,我买过别人STM32拆机片,不先JFLASH擦除,RESET要接出来,SWD无法烧录!   不过,串口那boot ...

一般不复杂的话,按照你的思路是可以复原的,算法除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