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打开模版显示缺少固件库

楼主(2020-03-28):
C:\Users\Admin\DesktopC:\Users\Admin\Desktop这个模版里的device:
新建的工程的里的device:
文件路径是默认的,没有改。
新建的工程是有device的,在这个模版里提示没有。

网友A:
直接安装addon,注意安装位置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安装addon,注意安装位置即可。

已经安装了,位置是默认的,还是出这个问题

网友A:
怎么能默认的呢,在keil—V5里面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能默认的呢,在keil—V5里面才行

我安装的时候,那个位置是改不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能默认的呢,在keil—V5里面才行

而且其他的工程可以看到已经安装成功了,能直接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安装的时候,那个位置是改不了的

可以重新修改安装位置的。
试试看吧,重新安装一下,也许会有效果的。死马当活马医吧。装到Keil_V5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重新修改安装位置的。
试试看吧,重新安装一下,也许会有效果的。死马当活马医吧。装到Keil_V5里面{:l ...

ok 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