硅两瓦短波电台稳压电源求恢复

楼主(2020-03-28):
上网找了个硅两瓦的稳压电源的说明书,可惜拍的不清晰,这个电路图谁见过,大概啥样。

网友A:
买下不就有了?

网友B:
是想研究这个电路?
感觉大概的电路架构还是看得出来的呀,只是元件参数看不清楚。

网友B:
xch
@lfc315 :体效应
@xch :请问什么是固态源,科普一下呗
xch
非常正确。这个图纸几乎跟我们某固态源电源一模一样。地线标注与VOUT交换一下即可。

楼主:
凑出个这样的,是发射极输出的

@xch :是的,搞反了。
xch
明显正负极性都颠倒了。你得看整流管极性。
明显跟你1楼的图不一样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凑出个这样的,是发射极输出的

T6 T4不会互相打架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不能稳压,左上部得全部用PNP管才行并且左右反转。CC不是并联于R,是OUT和电位器旋转中点(即PN基极 ...

我觉得这图可以工作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6 T4不会互相打架?

现在想清楚了,又是个负电压的。老古董有很多pnp管,不知道为什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时代只有PNP锗管,后来许多年后才有NPN硅(矽)管问世。相对地早期的公共点是电瓶正端。 ...

我搜搜老古董,看看老古董是怎么做电源的。可用于控制精度要求不高,定制抗浪涌能力强的前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目前旋转电位器的电源供应器,还是如此设计,但也有釆用运放來控制反馈的,仍需要超大散热片。对于有电流 ...

现在有混合的,前级开关电源,后级线性。控制后级线性电源的压差,基本功耗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。
还有**论坛的春风电源,变压器各种抽头组合,也是一个思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压笵围大,势必变压器要切换抽头,否則散热片得用很大,效率也得兼顧。
可惜了春风电源,他是精通软件 ...

我的模电水平很低的,还需要多指点呀。该批评批评,该教育教育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那时代只有PNP锗管,后来许多年后才有NPN硅(矽)管问世。相对地早期的公共点是电瓶正端。 ...

第一只硅超高频晶体管 1956 年就研发出来了。 1965年就有国产集成电路和超高频功率晶体管。 这电台是1966年的产品。

网友D:
我以前玩无线电的时候曾经有一台硅两瓦,两台139b?
大学毕业前硅两瓦一百多块转给了一位上海的朋友
两台139b留南京我朋友那儿了  后来不了了之了

这种老古董 看懂整个电路的结构 电源部分可以用现代的芯片做一个直接替换吧

网友E:
都是牛人,这也能恢复。

网友F:
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那么 古老的 电源,没必要“研究”。。

线性电源 还是 开关电源,估计是线性的,

肯定线性

网友I:
古老的线性电源。

网友A(点评):
非常正确。这个图纸几乎跟我们某固态源电源一模一样。地线标注与VOUT交换一下即可。

网友B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请问什么是固态源,科普一下呗

网友A(点评):
回复 网友B: 体效应

楼主:
凑出个这样的,是发射极输出的

网友B(点评):
明显跟你1楼的图不一样啊

网友A(点评):
明显正负极性都颠倒了。你得看整流管极性。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是的,搞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