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蓝牙芯片] 【CH579开发板评测】+ 和CC2541连接收发数据

楼主(2020-03-28):
今天搞了一下蓝牙,和CC2541板子连接。
CC2541主机,沁恒板子是从机。CC2541发数据,沁恒板子收数据。
代码:
CC2541:
if ( keys & HAL_KEY_UP )
  {
    // Start or stop discovery
    NPI_PrintString("  [KEY UP pressed!]\r\n");
    //if (connectedPeripheralNum < MAX_PERIPHERAL_NUM)
    {
      if ( !simpleBLEScanning )//不在扫描中则进行扫描
      {
        simpleBLEScanning = TRUE;
        simpleBLEScanRes = 0;
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 "Discovering...", HAL_LCD_LINE_1 );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 "", HAL_LCD_LINE_2 );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 "", HAL_LCD_LINE_3 );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 "", HAL_LCD_LINE_4 );
        GAPCentralRole_StartDiscovery( DEFAULT_DISCOVERY_MOD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_DISCOVERY_ACTIVE_SCA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_DISCOVERY_WHITE_LIST );
      }
      else // 如果在扫描中,则停止扫描, 这个时候会返回已扫描到的设备
      {
        GAPCentralRole_CancelDiscovery();
      }
    }
  }

  if ( keys & HAL_KEY_CENTER )  //中间按键
  {
#if 1// 连续自动连接已扫描到的从机
    LCD_WRITE_STRING("Connecting......", HAL_LCD_LINE_8);
    simpleBLEUpdateCnt = 0;
    simpleBLESendValue = 0;
    simpleBLEScanIdx = 0;
    performPeriodicTask_AutoConnect();  // 执行动连接
    osal_start_timerEx( simpleBLETaskId, SBP_AUTO_CONNECT_EVT, SBP_PERIODIC_EVT_AUTO_CONNECT );
    HalLedBlink (HAL_LED_1, 1, 50, 1000);//这个的意思是, 1000ms内,以50%的占空比闪烁1次, 实际就是点亮50ms
#else
    uint8 addrType;
    uint8 *peerAddr;

    BLE_DEV *p =  &(gDev[simpleBLEScanIdx]);

    NPI_PrintString("  [KEY_CENTER]\r\n");
    NPI_PrintValue("Idx=", simpleBLEScanIdx, 10);
    NPI_PrintValue("State=", p->simpleBLEState, 10);
    NPI_PrintValue("num=", connectedPeripheralNum, 10);
    NPI_PrintValue("res=", simpleBLEScanRes, 10);

    // Connect or disconnect
    //if ( p->simpleBLEState == BLE_STATE_IDLE
    //    || connectedPeripheralNum < MAX_PERIPHERAL_NUM)
    if ( p->simpleBLEState == BLE_STATE_IDLE )
    {
      // if there is a scan result
      if ( simpleBLEScanRes > 0
        && simpleBLEScanIdx < simpleBLEScanRes )
      {
        // connect to current device in scan result
        peerAddr = simpleBLEDevList[simpleBLEScanIdx].addr;
        addrType = simpleBLEDevList[simpleBLEScanIdx].addrType;

        p->simpleBLEState = BLE_STATE_CONNECTING;
        //osal_pwrmgr_device( PWRMGR_ALWAYS_ON );
        GAPCentralRole_EstablishLink( DEFAULT_LINK_HIGH_DUTY_CYCL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_LINK_WHITE_LIS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Type, peerAddr );
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 "Connecting", HAL_LCD_LINE_1 );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 bdAddr2Str( peerAddr ), HAL_LCD_LINE_2 );
      }
    }
    else if ( p->simpleBLEState == BLE_STATE_CONNECTING ||
              p->simpleBLEState == BLE_STATE_CONNECTED ||
              p->simpleBLEState == BLE_STATE_DISCONNECTING)
    {
      // disconnect
      p->simpleBLEState = BLE_STATE_DISCONNECTING;

      gStatus = GAPCentralRole_TerminateLink( p->simpleBLEConnHandle );

      LCD_WRITE_STRING( "Disconnecting", HAL_LCD_LINE_1 );
    }
#endif
  }

// smartRF开发板上的 S1 对应我们源码上的HAL_KEY_SW_6
  // 这里设置成发送数据功能了
  if ( keys & HAL_KEY_SW_6 )
  {
    char str[32] = {0};

    sprintf(str, "Sent CHAR to PHER.");
    HalLcdWriteString(str,  HAL_LCD_LINE_5 );

    simpleBLEScanIdx = 0;

    // 启动定时器发送数据
    osal_start_timerEx( simpleBLETaskId, SBP_PERIODIC_EVT, SBP_PERIODIC_EVT_PERIOD );// 关键

    LCD_WRITE_STRING("Key DOWN = Read RSSI", HAL_LCD_LINE_8);
  }

沁恒板子:
static void simpleProfileChangeCB( uint8 paramID )
{
  uint8 newValue;

  switch( paramID )
  {
    case SIMPLEPROFILE_CHAR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RINT("profile ChangeCB CHAR1..\n");
      SimpleProfile_GetParameter( SIMPLEPROFILE_CHAR1, &newValue );
                PRINT("profile ChangeCB CHAR1:%d\n",newValue);
      break;

    case SIMPLEPROFILE_CHAR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("profile ChangeCB CHAR3..\n");
      SimpleProfile_GetParameter( SIMPLEPROFILE_CHAR3, &newValue );
      break;

    default:
      // should not reach here!
      break;
  }
}

效果图:

网友A:
不同模块也可以通信额

网友A:
送蓝牙模块分析仪了吗

网友B:
这两个哪个的价格比较贵?

网友C:
CH579技术手册

网友D:
CH579 Examples的吗

网友E:
CH579能够实现HID吗

网友F:
以后有机会试用看看

网友G:
和CC2541连接速度快吗

网友B:
功耗哪个比较多一些呢

网友A:
CC2541怎么样

网友C:
BLE+ZigBee双模无线

网友:
楼主测评了这么多的芯片。

网友D:
keil开发的吗

网友A:
CH579开发板确实很好。

网友E:
是不是USB也可以实现

网友G:
能够达到3M的芯片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送蓝牙模块分析仪了吗

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两个哪个的价格比较贵?

看淘宝的价格,都不一样,不好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CH579 Examples的吗

是的,稍加改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和CC2541连接速度快吗

快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功耗哪个比较多一些呢

没试CH579的功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USB也可以实现

可以的

网友H(2021-01-10):
很棒棒哦,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