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
做一个5V升到70V的boost出现了一些问题,求教一下各位(附...

楼主:
我简单的讲一下我的原理图,5V电压经过555定时1Khz器三倍电压( D4 端空载测的电压13.V左右),然后接一个boost电路结构,ir2104驱动irf540(IN端设置脉冲50Khz,3.3V,80%占空比)。第一张图是ir2104的芯片供电使用的是12V电压供电,升上60V(HO的输出是0-11.2方波,因为仿真时间慢,我把他在60V电压时就停下来了)。第二张图是把ir2104芯片VCC电压脚接到电路(红线),然后出现的问题电路稳定时是ir2104的HO一直输出3.4V左右,供电的电压一直没超过4V,最后输出的电压一直没升过。我想回要问的问题是:@ir2104的电路不可以这么用的吗(网上的电路都是驱动两个四个管的)?@这个电路的ir2104 12V不应该取A点的电压该怎么取,HO为啥一直是3.V的状态?@仿真的结果有道理吗?最后求助一下方法。拜托各位了,我是个小白

楼主(2020-03-28):
截图好像有点模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容倍压不够力。555直接控制IR2104后续再升压。直接找个升压芯片更适合。

是这样的,我的电路要求是要有电荷泵跟boost两种结构,IR2104的饱和导通查了下百度得要用到8-10V这样子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这样的,我的电路要求是要有电荷泵跟boost两种结构,IR2104的饱和导通查了下百度得要用到8-10V这样子 ...

升压芯片我没怎么考虑过,自己是想再学一下PID 控制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这样的,我的电路要求是要有电荷泵跟boost两种结构,IR2104的饱和导通查了下百度得要用到8-10V这样子 ...

谁这样要求的?
大占空比直接BOOST升压,其带载能力原本就远远高于一个555做成的电荷泵再升压。哪有这样做线路的?
想想原来彩电的行输出,直接是100VDC升压到1.5KV反峰。人家可是直接带一个行扫描线圈和显像管。
你这里5VDC升压到70V,采用大占空比BOOST就可,由于线圈Q值影响和管子驱动脉冲边沿速度等因素,这样的升压,仿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,实物测试才是王道。
这里有一点必须注意,升压电感在线路条件允许情况下,电感量越小,越容易得到高的升压输出电压。高升压比BOOST,采用一个合适的谐振电容,会拉长反峰过程并合理控制反峰高度,这个根据你实际采用的电感,并根据你选择的PWM基本频率的3-5倍来选择。

网友C:
两脚电感5V升压70V就是扯淡,就算你10倍效率也就50V,试验验证也是对应得上(但是需要电容存电,脉冲放电,能达到45V不能再高),因此还是老老实实的去用三脚电感的自耦变压器,市面上也多,你要PID,还是要PPD还是IID随便。至于楼上说的彩电,那个不在这个范围内,那个采用的是自耦自举升压

网友D:
你可以改一下把L1 的左边脚接到3.3V 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