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雷达感应模块怎么改变工作电压

楼主(2020-03-28):
这个是网上很常见的雷达感应原理图,我想把电源电压调到2.7V,不知道能不能正常?是不是调整R2和R3的分压比就可以了?

楼主(2020-05-15)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并且也让集电偏置电流和Vce下降到原來的2.7÷5倍,那么三极管的輸出阻抗才会跟原來的一样。 ...

谢谢,我试过不同的参数,只要基极偏置电压差不多基本都能工作,但是感应距离都会变小,R4的阻值没改,只改R2和R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是超再生接收。我要修正我楼主说法,回想以前做这超再生,但是我最高频率868MHz,上面说集极静态电 ...

已经调好了,其实挺简单的,我就是把R3根据比例调小,只要能起振就行,之前不行主要是工作电压不同,感应IC的放大倍数需要调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