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电子产品开发细节-中断禁止指令的位置

楼主(2020-03-28):
我们常听到 "工匠精神“,真正做到关注细节,就是走在工匠的路上。这里分享一个10多年前发生在长虹的一个实例,故障的原因,仅仅是源于关中断指令的位置。一条指令的位置不当,造成了5000套样品的报废。

网友A:
这有什么奇怪的,
错误就是错误,是错误的话,用的人多了,自然会表现出来,何况这个错误还这么明显

根本就不需要关什么中断,只要处理好进入睡眠的时机就可以了,

中断退出后,清除对应标志(防止抖动,不清除也可以)

网友B:
改了之后没发现按键“失灵”?
就是要按两次才处理。

按下葫芦起了瓢。

千万别买长虹产品。窥一斑可见全豹。

网友C:
比较严重的教训哪,  看来抓好细节, 仔细测试很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