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PIC电源辐射超标,大家帮忙看看

楼主(2020-03-28):
功放板,使用SEPIC结构电源供电,电池3节12.6V,适配器15V输入,现在EMI测试辐射超标厉害,初步排查到SEPIC电源这里是一个主要的点。

楼主:
Layout走线不是很好,电感和开关MOS管环路面积有点大。大家帮忙指点指点还有哪些可以整改的地方

楼主:
补一张EMI测试报告

网友A:
你这个产品是否有数字功放芯片或单片机部分?感觉不像开关电源部分的问题

网友B:
先找到引起的这个频率点的,是不是该频率点引起的谐波导致的

网友C:
这个问题不是很大...我可以马上解决.....

网友D(2022-02-02):
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
200MHz,400MHz频率蛮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