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VF103 与 GD32F103

楼主(2020-03-28):
有用过的朋友吗? 这两个对比各有什么优缺点?

楼主:
RISC V这个内核怎么样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ISC V这个内核怎么样?

建议还是等等吧,还是用老的产品比较合适。开发工具还没arm的那么多。可以考虑一下gd32E103.

网友B:
可以熟悉熟悉,但是不建议直接用到自己的产品上,现在的IDE基本还是Eclipse,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VS什么什么的,我没有用过,Eclipse我之前编写服务器和手机APP的时候用过,没有玩的熟,这次算彻底玩熟了,这家伙不要安装,直接打开,就是配置有点套路,不过,按照官方资料来,就可以了。单片机仿真调试的话,建议JLINK吧,速度比ARM那个慢点,但是可以接受,据说GDLINK慢的一B,JLINK还可以的。芯片用起来跟M3核的产品差不多,加减乘除法器都有。当初调试USB没有玩的起来,可能我当初选择的芯片是GD32VF103C8,应该选CB,算了,不想玩了,年龄大了,将来是年轻人的天下了,加油。

楼主:
有谁用过在产品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