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提问】关于收音AM标准模拟天线的问题

楼主(2020-03-28):
一般我们在测试收音的噪限灵敏度的时候都会加个匹配器,有衰减作用,主要是为了模拟实际无线通信过程中信号的衰减。有些匹配器说了是0dB衰减,为什么实际测试时加匹配器跟不加匹配器相差这么远?(不加匹配器AM噪限灵敏度是12dB 加了衰减器之后是32dB左右)

网友A:
这是AM标准天线,备注0dB应是指“无附加衰减”,等效模拟电路从左往右明显还是有分贝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AM标准天线,备注0dB应是指“无附加衰减”,等效模拟电路从左往右明显还是有分贝的。 ...

你好 你的意思是还是会有衰减吗

网友A:
对呀!光看15p/65p就定了,你试验也证.实了。看试验规范,不要滥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呀!光看15p/65p就定了,你试验也证.实了。看试验规范,不要滥来。

你好 我还有个疑问 就是有衰减应该会写大概的衰减多少dB吧 而不应该直接写0dB才对呀

网友A:
以你这点儿水儿,还敢质疑?学都来不及,跟都跟不上。理解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。个人不理解是你的错儿,要慢慢跟上,这个世界太大了。

你哪里看到我是质疑了,只是不理解为什么写的是0dB OK?如果只是一味的执行,怎么会有进步